新买的FF9supre版请各位看看

楼主(2005-08-09):
我是新买的,什么都不懂。我用来飞36#,把电调插入油门(第三通道),推油门竿可以起动马达,但起动后马达就不受油门竿控制了,也停不下来,要把电源插头拔掉才停,是什么原因?还有FF9的倒飞开关在哪里?

网友A:
我没玩过电动也不知道36#是什么咚咚,但哦知道FF9的通道设置是除了两支摇杆的功能定义不能改变以外,其他的每个开关或旋钮的功能都是可以自定义的。明白了吗?

网友B:
电调有无问题?

楼主:
螺距陀机插在接收机的第几通道上?

网友C:
原帖由
lou209
于 2005-8-10 11:29 发表
螺距陀机插在接收机的第几通道上?
第六通道,第四通道是接陀螺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