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3对系统的要求

楼主(2005-08-09):
请问G3对系统的最低要求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P4 1G 的CPU。
256M 内存
64M 显卡
低配置的机器可以通过关闭一些显示对象(如飘动的云,树木,阴影,纹理细节等等)来加快速度。

Reaflight G3 推荐的配置:
P4 3.0G CPU
1G 内存
256M 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4 1G 的CPU。
256M 内存
64M 显卡
低配置的机器可以通过关闭一些显示对象(如飘动的云,树木,阴影,纹理细节等等)来加快速度。

Reaflight G3 推荐的配置:
P4 3.0G CPU
1G 内存
256M 显存

哇,推荐配置好高!现在哪有卖256的显卡显卡啊?一般都用128的比较现实,你那256的要花好多米哦!

网友:
你都没看清楚。:)

上面是最低要求的配置。

下面是 real flight 公司推荐的典型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G3对系统的最低要求是怎样的?
谢谢!

PIII 1G吧

另外G2的最低要求呢?

玩起来和G3有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
sonyex678,看你的显卡怎么样?这个决定图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