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这种电直的吗,看介绍还不错,挺便宜的(声明不是广告哦)

楼主(2005-08-09):
http://www.pepo.cn/blog_viewone.asp?cpid=10&id=19715

一套才1050,都是独立部件,有飞过的朋友吗?

网友:
晕,不就是华科尔的36#机吗,难道现在还有人仿冒华科尔的产品了,真是晕。。。

楼主:
原来是这样

36#

网友A:
买回来要飞好了先要花个3000左右把所有的电子设备换了
否则摔你没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回来要飞好了先要花个3000左右把所有的电子设备换了
否则摔你没商量

未必的斑竹大人,呵呵,虽然我的HM36用的是5000左右的设备,但是还是要为原装设备讨个公道——也许不够好,但是没那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必的斑竹大人,呵呵,虽然我的HM36用的是5000左右的设备,但是还是要为原装设备讨个公道——也许不够好,但是没那么差!

目前感觉其实遥控和接收都还好,只是三个9G舵机比较容易扫齿。

我用木桨时打地扫过一个,调试GY401时行程没设好也居然扫了一个,前几天掉了一架到河里,第二天捞上来时,9G舵机也扫了两个——总结是:walker的9G舵机,有很大机会是不需要外力而只需要超出行程,它自己就能拧坏自己的齿,哈哈

后来分别换了futabu、esky和亚拓的舵机做测试,感觉都还可以,值得说的是esky的,又便宜,又好象挺结实(今天有新手用黄色ABS练习桨全速撞地两次,坏了两套大浆压片,但是小破esky舵机居然没事.....)

网友C:
17楼说的对,是没那么差,至少还算是可回收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楼说的对,是没那么差,至少还算是可回收垃圾

这话说的对,呵呵,我觉得应该补充为“对新手有利用价值的可回收垃圾”

walker全套机器不如亚拓空机架的价钱,就应该对它有个中肯的评价,一味地说它垃圾不是个客观的做法。买zoom400或者trex450配好设备,价格肯定不是1000能搞定的,一般应该要3000以上吧。昨天在广州亚拓批发店跟老板聊天,他也说起很多人其实都是想买亚拓,但是配设备的费用和难度让几乎所有新手都放弃了。

我自己的华科尔玩了一段时间了,身边的几个朋友也受我影响用华科尔来学飞,大家的一致感觉是这个“船小好掉头”和“按需花费”。说“船小好掉头”是因为它是1000来全套的机器而不是3000甚至5000全套,拿1000出来容易,不喜欢玩了扔掉也不心疼。(因为我的朋友都是玩车的多,玩飞机都是新手,飞机会不会一直玩下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说“按需花费”是说walker的电子设备性能也许差些,但是即便多差,都不至于失控,也都还有过得去的性能,应付学旋停的阶段够拉!新手反正都要炸若干次的,与其第一个扫齿的就是100多甚至300多的贵东西,还不如......

玩walker,你应该这么想:先出1000学着,一开始总要烂几付浆扫几个舵机的,学出一点经验了,再花点钱换好舵机,而不用一上来就扫一百多甚至300多的漂亮舵机。等能很有把握地旋停了,就可以再把陀螺仪换了,体会一下好的陀螺仪有什么区别。想飞倒飞了再接着换中高级遥控器,可以设这个曲线那个曲线——这番话是游说我配他玩飞机的兄弟说的(也就是飞机炸河里去的权老大,呵呵)——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对,要是权老大掉河里去的飞机是401陀螺加全套300一个的微型舵机,我看他是要找人打一顿才能发泄出来了

各人有自己的环境和心态,如果你象我们一样是懒人,玩模型就是图个乐子,那么HM36就没那么差!我们是近期天气太热不适合玩车于是转移兴趣到了飞机上,因为我们懒,所以我们不会为了学旋停去飞模拟器,也不会看着说明书搞半天设置,我们宁愿一对一对浆打下去,模拟器的钱花完了,旋停也就搞定了。现在懂得多了,扔一个9x给我,我也就有心思去琢磨了。如果在一开始就给我一个9x,我相信我即使愿意去琢磨,也是瞎琢磨

大家应该有不同意见的,呵呵,希望不要引起无谓的争论吧,就事论事好了

我自己在10天前就已经准备换TREX450的了,第一次拿货没给自己留一台,因为CCPM版暂时没货;第二次又没有给自己留一台,因为自己的公司为walker准备了很多配件,但是还没有开始准备TREX的配件;第三次也就是昨天,又犹豫着是不是该给自己拿一台的了,但是又听说有比亚拓原装好很多的无刷套件快到了,那就意味着我不能拿那台装好的,而要拿一台散件回来自己装——是做梦吧,自己装?!没心情!

希望下个星期我成功换成亚拓拉,呵呵

网友A:
楼上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要知道一个飞机的总的投资成本
真正空机的价格不是占很大的比例
就同样的是空机
亚拓450XL也就是在1300左右
老款的V2更是跌进过1000里面
华科尔的价格就算是空机的价格
也是在600左右
带的电机、电调、舵机、陀螺仪、接收机、发射机
不说全换
就是光叫你换除了接收机和发射机的全部电子设备
你算算要多少MONEY
得到的效果呢!!!
何况他带的设备本来就是假的6通道设备是通过4通道设备升级而来
最终这个设备也要更换
你说你买了一套这样的飞机不就是一个无底洞了
永远往里面扔钱

再说飞机本身的质量而言
很巧的是我有幸调试和飞过这个飞机
他的设计简单点说就是Z00M400的变距系统+上一个仿制亚拓450的尾皮带传动系统
因为要用尾皮带系统所以将电机安放在了前面
首先是他的升降和副翼系统的干涩
除非你用华科而的舵机或和华科而舵机尺寸一样的舵机
否则使用其他舵机你就必须要进行适当的改造
否则连杆碰你没有商量
尤其是升降舵机和控制副翼的L臂
当升降打到低控制升降的A字臂会压住舵机连杆钢丝
不压住也可以就要牺牲行程

他最要命的是尾轴的结构
因为是仿亚拓的飞机
但是仿的又没有全
用了一个销子固定传动皮带带动的哪个齿轮
所以这个齿轮和尾轴的间隙非常大
你可以实验一下用一个手捏住尾波箱
另一个手拉动尾轴看看
他居然可以左右移动
试想你的飞机的尾巴会好吗?
我相信可以锁定不过你的尾舵机会牺牲的很快
所以这个飞机我觉得练习练习普通的悬停和航线的话还可以
要是用来做进阶飞行的话你还要再买飞机

就这个飞机而言他的设备投入不比亚拓飞机的投入便宜
但是飞行的性能就天壤之别了
如果用可以飞亚拓的飞机的设备去投资在这个飞机上
实在是太不值了
问题是你不换设备去飞这个飞机又会死的很难看
到时候就是鸡肋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要知道一个飞机的总的投资成本
真正空机的价格不是占很大的比例
就同样的是空机
亚拓450XL也就是在1300左右
老款的V2更是跌进过1000里面
华科尔的价格就算是空机的价格
也是在600左 ...

呵呵,楼上的说的很中肯,在您的立场,我也很赞成您的观点。不过我想我们用多几种方式来计算一下,给大家参考吧:

首先我要说飞机的成本应该算上“机会成本”。玩飞机不同于玩车,一时兴起买了飞机玩一两次就想扔掉它的人比比皆是。所以玩车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第一次就买最顶级的设备,但是玩飞机的时候却从来不这么做(虽然这么做可以赚更多钱)

1、我们称为学习期,或者测试期吧。

这阶段对新手需要熬过学会旋停的困难,体会到飞行的基本乐趣,从而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飞行。

==》HM36是起步1000元,可以基本支持到学会旋停吧,加多一个150元的电池,合计1150。

==》TREX是起步套件为了区别开HM36的,不能选用跟HM36同等档次的,所以选稍高一挡的(我相信价格就是质量,我是不相信价格相同的两个牌子会有多大区别的)。trex价格1300,加500的动力套件,加700的240陀螺仪,加1300的6通道遥控,加150元的电池,加500元的futabu舵机,合计4450。

以学会旋停来说,花4450买亚拓,应该敌不过1150的hm36吧。

这个阶段绝对不能因为大浆撞地打坏舵机哦,TREX一坏可就是130左右一个,HM36还可以用60一个的便宜货代替。而且这个阶段考虑退出的话,TREX可是心里的一个大痛哦......

2、我们称为损耗期,或者入迷期吧
这阶段大致属于在飞航线而不敢飞3D的状态吧。爱上飞行了,不断追求更高性能了,于是肯定是不断地坏东西,换东西。

==》hm36假设换如下东西:全套futabu舵机+TREX的无刷套件+240陀螺仪,需要加1700,可以感觉到性能提升哦。实在钱多换一套1300元的设备下去,换下的陀螺仪和6通带电调设备和4个舵机合计250元二手卖掉(这个价钱不过分吧....),那么实际增加投资2750,累计投资3900。这时与TREX只差别一个机架而已。

==》Trex:除非坏了东西,否则没什么好换的

结论:两台飞机配置基本一致了,HM36累计投资3900,多了一个电池,trex累计还是4450
这个阶段会损耗很多大浆啊、尾管啊、大齿啊、压片啊甚至主轴啊等等的东西,hm36便宜过trex一些吧,按便宜15%算,100块可就便宜15块哦。如果损耗东西较多,那我就笑拉......(因为我是商家嘛)

3、我们称为3D期,这时候不满足飞航线了,频繁玩3D,时不时倒飞剪草。。。。

==>HM36:使用trex的无刷,而且增加了2750配齐了中挡设备,也能倒飞一下了吧?炸掉它!哈哈,换TREX去!
炸一台HM36,再换一台TREX,增加投资1300

==>TREX:为了公平,也炸一台,同样增加投资1300,再为了公平,说HM36玩3D一天就炸了,TREX性能好3倍,少了2/3的炸机机会,玩了3天才终于炸掉,可以了吧

得,这会儿看看总投资:hm36:3900+1300,已经换成TREX了哦
TREX:4450+1300,还是TREX

帐算完了,大家千万别以为我是帮hm36做广告呢——对任何一个卖飞机的模型销售商来说,卖TREX赚钱应该会更多的哦!那可是赚的飞机钱+遥控钱+陀螺仪钱+舵机钱,每件东西赚一点,总价四千多的东西,怎么也比1080公开价明着赚您那百来两百块容易吧?您说对不:)

也许还有人怀疑rcsky是hm36代理,不过呢rcsky可还远远没到HM36代理的地步,广州一德路的几个大批发商卖这些东西都是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出的,他们才是老大,呵呵,有次跟他们说给两件飞机,他们吭哧吭哧就拿来两箱共计12件,看着一堆送上来的飞机,那个叫汗啊.....

网友: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而已,我也是最开始买的jabo,现在虽然明白点飞机的原理,结构,可是我的jabo始终没有真的悬停过。也搞不清楚是自己笨还是飞机太简陋,太难练习,所以一狠心买了亚拓,这是大家公认最好的电直,也是国内最贵的。:) 配上比较好的设备(其实我的设备对于大家来说也就算个中级)。果然,钱不是白花的,虽然我还是悬停不好,频繁摔机,不过我这样的菜鸟也知道亚拓比jabo好的不是一个级别。真是一分钱一分货。不过话说回来了,jabo抗摔,配件便宜,我的jabo当初都是从高空冲到地面,很少坏什么零件的,就算丢个轴承,换个尾电机也是很便宜的。相对来说亚拓就很不抗摔,很多我认为称不上摔的时候都会坏零件,而且零件太贵,我换了金属SF臂,一付半木桨(现在换塑料的节省多了),悬翼头断了一个,尾管修了3次了(不会修的,没工具的恐怕只能换了),如果对于一个工资只有2,3千的人来说,玩亚拓就真的比较吃力。先玩玩初级的,不带3D的估计也不错,我看到过很多人把jabo,雷鸟,e_sky,甚至华科尔飞的很好的。对了,36#是不是完全仿亚拓?如果有卖空机,应该很便宜吧?我倒是想买一个把我亚拓的设备换上去,练习悬停估计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说了半天,我的意思就是大家综合考虑,玩jabo之类的不错,也很有乐趣。 如果有能力,玩亚拓当然更好。就好像以前觉得那种电影版的vcd也能看,关键看故事情节,不过后来使用家庭影院看碟版,甚至D9的DVD,2种感受真是没法比,现在再让我看电影版的VCD,我真的无法忍受。也就是说有钱就直接买亚拓,上好设备,没钱就买自己能接受的先玩着,大家总不能说穷人就没资格喜欢航模,没资格玩飞机吧?

网友:
哈哈,买黑鹰,配件更便宜

网友:
楼上说得好啊!!
我相信这才是广大模友的心声啊!!
就好象之前论坛里有些贴子,那些新手一问买什么机型好或者是问国产某些牌子好不好的时候,总有一大把的人跳出来说某某国产的飞机是垃圾之类的话;(先说明,我不是商家,也不是所谓某某厂家的人)而难道真的只有 亚X 才能飞得好吗?我看也不见得吧。
不错,国产的机机质量是不怎么样,但是大家想一想,国产的才卖多少钱;真正令人讨厌国产货的原因有一大半我相信都是来自厂家的态度;如果厂家的售后服务跟得上、而且可以勇于承认有时候真的是自己的产品出了问题、用户把有问题的产品寄回返修的时候态度和服务好一点;毕竟人家是相信你才买你的产品,也是对你们厂家的发展出了一分绵力;有所谓:消费者就是上帝,那总得让上帝过得舒心一点吧!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我想还是会有很多的人会选择国货的;毕竟价钱比 亚X 要便宜好多好多。而且就我们现在的国情来看,能花得起 4、5 千买个好设备直接上 亚X 的大有人在;但是新手练习不摔机是不可能的,那后续的问题就来了;有谁又真的 而又 愿意 每个月扔千儿几百到模型身上呢。毕竟才打一两千工资的工而又玩模型的人也大有人在啊!!

网友:
看上去还行啊

网友:
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网友:
何必为这个华xx争论浪费时间呢,有空还不如多练练450
有人愿意买垃圾货,尽管去买好了。
不过我还是支持国货的,就是希望国货能争气才行啊

网友:
楼上的说话怎么那么冲啊
大家看情况买就是了  jj 看调了
哈哈  因为我也是穷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未必的斑竹大人,呵呵,虽然我的HM36用的是5000左右的设备,但是还是要为原装设备讨个公道——也许不够好,但是没那么差!

是差很差非常差如果我说是垃圾可能有点过分!因为它会失控,然后伤到人,
户外好点,室内特别是走廊小心.
#35 最可怕失控最多,我很多国外朋友都有经历.
假如华科尔不改变,一直销售这种遥控绝对会有麻烦,
搞不懂它的FCC是怎么通过,有时间写个email问一下美国联邦通讯管理委员会

网友:
就是嘛,rcsky說得對
小第現在的#36都用上很貴的设备,但剛買回來時也是用套機的搖控去飛,就連Gryo也沒換.
調整後一樣可以飛得不錯,上空行線也能做得到
當然沒得跟$5000多元的電子设备去比較
但作為新手,或不想付出高昂的修理費用,但又得到整體穩定的機身,#36表現十分理想.
玩在用個315mm 木槳可在室外離控停在空中5~6秒.在上空爽飛反機一點問題都沒有.

网友:
看了看华x尔网站不下30种机型
但是只有#4#35还有现在#36机以及少数机种在国外销售很好.其他机型买不动,因为推的太多了太快了,销售策略有问题,急功近利,物极必反,
但是华x尔改变整个航模市场的格局,,就像zoom和t-rex改变了电动直升机格局一样伟大.
但是两者的伟大确实相差深远"

华x尔的机器很便宜也有很多人买,但是很少人说好,
trex 机器很贵很贵,也是很多人买,却有很多人说好,
(这些人只是局限于买家而不是卖家)

消费者谁占到便宜?
问大家比较好

厂家那个比较赚钱?
亚x(削暴了)
华x尔(严格来讲还没有)工厂费用太大

为生么大家自己都有答案了!

对航模厂家"
一块麦田大家等着收成来了缺来了一只熊把辛勤等待收成的农夫给赶跑了,过一阵子又来了一群狼
这群更加凶恶的狼极有可能把这只熊给赶跑.

对模友"
?

国内用户很少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差很差非常差如果我说是垃圾可能有点过分!因为它会失控,然后伤到人,
户外好点,室内特别是走廊小心.
#35 最可怕失控最多,我很多国外朋友都有经历.
假如华科尔不改变,一直销售这种 ...

可惜我沒法把視頻發上來,就等大家看看原裝的#36在沒換電子设备下飛得如何.!!
小第親身就在家飛得很穩~
當然,機子買回來要調整很多地方,但都只是手功吧了,換了個GY240
之後確定了機身性能才花錢去裝設高級設備~

把設備都升級後比Zoom400還要穩,現在用315槳去飛其穩定情度跟450XL 沒分別
但我多次炸飛都只是換換大槳,橫直軸就成了,$100不到...
我也奇怪這機真的好炸~~使我很放心去飛高難度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上的说的很中肯,在您的立场,我也很赞成您的观点。不过我想我们用多几种方式来计算一下,给大家参考吧:

首先我要说飞机的成本应该算上“机会成本”。玩飞机不同于玩车,一时兴起买了飞机玩一两次 ...

我不是商家,但#36我炸多次,每次都是很很的炸,但沒多過$300 ,其中$200是我的炭槳~
有時真的要共平點,$5xx 的機架可有這樣的表現,就算當作高級一點的機也不過份
玩直昇機電子設備從來就是一分錢一分貨,如下的就是機架穩定性了,
在我手上調過的#36機子架架都很穩,能不能調好它就要看玩家的功力了
還有我發覺36機一批比一批做的手功好,因為在幫新買的友人調整時看到本來有問題的地方都有改進,
要手功改動的地方小了很多.看來廠家是有改善的

$16xx 買一架450XL 很穩,但花點心思在#36身上一樣穩,我可省回一個GY240加上無刷套裝的價錢
加上不怕炸機,新手壓力小很多.

网友:
支持楼上的讲法!!

网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试问有多少位华X尔的用户对它的产品评价是满意??
讨论归讨论,千万别误导了初学者...
华X尔这样一个只会模仿的厂商,以及它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态度,一句话:不值得支持!!!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中意450就有人喜欢36. 尽管我个人为华XX的东西大部分是垃圾,但仍然有人愿意去尝试.不失败何来成功,不摔交怎么知道叫痛......

网友:
整机便宜,不过HM36的配件可不便宜,好象不比450便宜,没有买的价值

网友:
比较一下配件的价格,HM36有什么优势可言?

网友:
讨论归讨论,买东西还是看自己,呵呵。

我一直说HM36还行,但是受到蛮多批评。

同样的我劝很多我明知他没有资金压力的朋友不要买HM36,改买TREX450,朋友们也是很诚恳地跟我说“兄弟,我知道叫我买TREX450不是为了赚更多钱,但是我真的只愿意先拿1000来试一下...”

网友:
玩模型还是要看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预算,自己喜欢和自己能承受就是好。

网友:
我的36#是:到手的第2天自带的电调废了,修好后回来的第5、6天分别扫了两个舵机,现已换了GWS的了,前几天换了原厂的无刷,不错,很够力,就是发热力害,可惜没两天,电机轴断了,(齿轮接触很合理,不紧不松)现正在维修中。
  但机机与价格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来HM36还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惜我沒法把視頻發上來,就等大家看看原裝的#36在沒換電子设备下飛得如何.!!
小第親身就在家飛得很穩~
當然,機子買回來要調整很多地方,但都只是手功吧了,換了個GY240
之後確定了機身性能才花錢去裝設高級設 ...

你的市场是国外拍卖网站零售,又不是国内,何必在此扭曲事实!?
你可以把它飞的很稳停在空中没问题,遥控器有问题,会失控你明白吗?
我不敢说每一台都会失控,但是10台里面有3台决不夸张.距离也很短
遥控器里面电子零件有问题多多,FM,PPM编码问题.舵机会抽筋,陀螺会行程会太短,会自动重新启动.
就算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它的使用寿命也很短,
因为电子部分的缺陷造成炸机,损失跟大,.
那么建议模友自己配设备是没用选择的,经济能力不够宁可买ESKY,雷鸟,JIABAO,4同道机机,也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