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手的飞机机型!!!

楼主(2005-08-09):
请问新手在没人教的情况下飞下面那种机型好:

1:

2:

那个J3的是用泡沫做的机身。

网友:
模拟器整熟了,再弄飞翼,再玩别的

网友:
模拟器,然后是上单翼练习机,推荐飞蚊子84。

网友:
要看你想从那里练起了,我是用的带副翼的机开始的,虽说开始难点但不用以后在去练,副翼超控了我的是T-34和塞182,但不建议你用182动力不好,嘿嘿

网友:
新手模拟器之后如果有信心就上单翼练习机,不放心就摔摔翼龙。

模拟器练习的时候最好试试减小油门飞行,因为G2里面的练习机动力都很足。

楼主:
请问模拟器要摇控器支持吗?那里下模拟器软件。。。。

网友:
实在不行就买翼龙,模拟器是要买的,有个免费的叫FMS8.5
上百度查,4MB 多

网友A:
怎么我感觉冀龙比小旋风还难飞,我的冀龙弄得都飞不动了,几乎还没上过天,小旋风虽说修得面目前非了,但起码也上天转了N个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感觉冀龙比小旋风还难飞,我的冀龙弄得都飞不动了,几乎还没上过天,小旋风虽说修得面目前非了,但起码也上天转了N个圈了

宝马你说的我赞成!本来就没有固定模式。
我以前飞直机,G2没有练过,玩了IL-2就飞小旋风,它还健在。
现在倒想飞无动力滑翔机,驱车上山,在躺椅上享受滑翔的悠闲。
不用话筒唱歌更好。

网友:
翼龙的最大问题是动力不足,这方面相对来说加强后的慢速翼龙应该会好一些。对新手来说小旋风往往会夭折在第一两次飞行。

网友:
嘿嘿,没话可说呢。宝马

网友:
先玩模拟器,再上翼龙,绝对没错。

网友:
翼龙3通,不会错的!

网友B:
我是拿火鸟起飞的,摔坏N多次还能飞,后来直接弄小旋风,幸好我门机场里面草高又多,目前小旋风还没出现什么症状,就是感觉难飞些,我最近做了一架KT练习机,打算先不要副翼,改天试飞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拿火鸟起飞的,摔坏N多次还能飞,后来直接弄小旋风,幸好我门机场里面草高又多,目前小旋风还没出现什么症状,就是感觉难飞些,我最近做了一架KT练习机,打算先不要副翼,改天试飞1!!

愚以为既然做练习机还是上副翼吧,只要别把副翼做得和3D机那么大就行了。

网友C:
强烈反对怂恿新手用3D机来入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强烈反对怂恿新手用3D机来入门!

支持!
简直是把人往火坑里推!

已经多次遇到新手说“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
简直是把人往火坑里推!

已经多次遇到新手说“不敢飞了”……

同意!简直就是打击新手的飞行信心!

网友D:
同时也呼吁厂家出几架真正便宜又好飞的练习机。

培养更多的模友才能销售更多高级的飞机啊。

网友E:
模拟器,然后是上单翼练习机,推荐飞蚊子84。

蚊子84。
蚊子84在哪个网站?(具体网址)

网友D:
蚊子机不适合新手飞,虽然84蚊子是减速动力,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偏快,因为蚊子机用的是薄翼型,并且无上反角。
需要这方面的资讯可以上飛行披薩看看
www.efly9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