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4驱车动力解决方案(无刷),希望有兴趣的朋友来交流。

楼主(2005-08-09):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无刷电调最低可以工作的电压是4V,然后通过小型化,问题不大的,而且可以做到上电自己满功率。
然后用比B20小点的电机来替换原来的电机。
我做了简单的估计,用飞高12毫米的电机来做,高KV8000的,最大工作电流7A,大概瞬间有12A左右。
电机加电调重量是23克,应该和原来的动力持平。
然后空转转速,接近40000RPM(5V)折合实际最大扭力时候的转速应该30000RPM左右。
电源使用NI-MH的1/2AAA的电池,容量大概是750MAH左右,10C放电应该不是问题。
整个动力系统按60%的效率计算,那么就有25W左右的输出了。
更变态点的办法是用30A的电调减轻(拆掉3个稳压)
然后使用B2030的马达,这样可以轻易的获取60W以上的输出。如果是用好点的轴承,跑50000RPM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这样的疯狂方案有没有人愿意实验呀。

网友:
真的夠瘋啊!!

网友:
还是讨论一下1/18或者1/10车模的替代来得更实在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无刷电调最低可以工作的电压是4V,然后通过小型化,问题不大的,而且可以做到上电自己满功率。
然后用比B20小点的电机来替换原来的电机。
我做了简单的估计,用飞高12毫米的电机来做,高KV80 ...

老大,不行的,四驱车的最大工作电流约35A以上,四驱车用的镍镉电池极端放电有30C以上,电调受得住吗
你想想,1000MA的电池1分钟不到就用完了,再说,四驱车的电机带负载转速要在75000以上才有可能竞争
电机的输出功率有40W,12毫米电机不太可能哦,

还有最重要的是:四驱车是为了在比赛中以最度短的时间完成比赛而设计的,不是看谁跑的时间久而设计的

所以钴电机还有点希望,无刷就算了吧,不过,自己做一辆来在平地跑跑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不行的,四驱车的最大工作电流约35A以上,四驱车用的镍镉电池极端放电有30C以上,电调受得住吗
你想想,1000MA的电池1分钟不到就用完了,再说,四 ...

这样的呀~~~~~~~
我看来是想多了。1般要跑多久呀??
不过呢,我主要的意思其实是想通过用高点的电压来实现大电流的。
在飞机的F5D上面,7节电池的话1般无刷可以用到200A左右的。
同样,做出瞬间40A的低压电调基本不是问题。
看来这样的方案还是要时间去研究的。
另外你说到的钴磁的问题,我还有个解决方案。
我可以找到200度温度的铷铁硼(N32EH,德国进口)这个磁力比钴基的更强。毕竟钴材料的太贵了,这个尺寸的,听说要50多1组呀。
如果使用有刷,那换向器能顶住最大多少电流?
还有,如果3组线圈使用无铁心绕法,这样功率损失大不大?
现在竞速的车是否都是采用省铁心的转子?省略的数量是多少?

网友B:
比赛规定不能做这样的改动的。别说是这么大的改动,即使是很多小改动也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赛规定不能做这样的改动的。别说是这么大的改动,即使是很多小改动也是不允许的。

有没有办法弄个规则看看呀

网友A:
一般有两种跑道,一种对扭力要求较小,一种对扭力要求较大
小的全国冠军是7.13秒/77米,三圈共77米,一个换轨立交三圈共计6个180度弯道
大的全国冠军是24.21秒共240~220米(根据各地的不同)也是三圈240~220米,三圈共30个弯道,以90度的多,也有180度的
我的车子在市里拿过77米的冠军,成绩是7.69秒(在全国比赛中0.1秒都挤了十几个人)
全部用红外计时器

网友:
车子不是越快越好,你还要考虑高速下的气动性,尾翼,车壳都得改。不然只有飞出跑道的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两种跑道,一种对扭力要求较小,一种对扭力要求较大
小的全国冠军是7.13秒/77米,三圈共77米,一个换轨立交三圈共计6个180度弯道
大的全国冠军是24.21秒共240~220米(根据各地的不同)也是三圈240~220米,三圈共 ...

  不知你用什么车比赛呢(车名)

网友:
偶说两句吧~``  一般来说,省里的比赛不会太严,就算在比赛前换电机也是来得赢的!```我拿过江西省第一名~红外计时!~`` 按理来说是可以改的,~``(不过我对无刷不是很了解)。我也想改的, 参加成人组嘛``,支持你!!!!!!

大概规则:

  车的尺寸、
  不得改装成无壳、
  车底离轨道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与1mm
  重量无要求,
  好像具体要求的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