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爽飞蚂蚁双翼十字军

楼主(2005-08-09):
先报告一下配置:
GWS遥控+GWSR6NII+Naro9g舵机X2(偶没装方向舵)+ELE ADV 2500BH无刷+ELE 800配套4.66 370减速架+GWS1080桨
两种电池:KAN7.2V 340mah+KAN7.2V 650mah 没用锂电的原因是手上只有一个1800的锂电,感觉重了,也装不进机仓

机机按标准装配,没做任何加强,也没贴贴纸,原因很简单,先熟悉哈机机,弄熟了再上吧。没加强的原因是偶感觉机子轻些炸机损失还小些。弄重了也不好飞。

前天武汉四级风,手发痒,硬要飞,结果炸机,拿大顶N次,还好有桨保护器,最惨的是有一次把机机飞到树枝里,机翼撞了两个小缺口,机机直直下插把安电机的木条硬全部塞进了肚子,电动机轴也弯了!惨啊...以后大风天说什么也不去飞了,

泡沫机就是好,容易修,当天晚上就搞定。今天下午不太热,也没有风,小操场也没几个人,哈哈,开全动力使劲扔出去,机机慢慢上升,很容易就上到安全高度了,然后是3/4油门平飞,感觉机机飞好慢啊,非常休闲,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后来索性放手让它自己飞,只转弯的时候微微控制一下,总之,很轻松...

今天玩了六七个起落,还不错,只把起落架弄坏了,一次比较野的着陆把固定起落架木头的泡沫操翻了,一个字,爽!!

有时间再弄段录象给大家秀一下,顺便说一下,偶飞行水平很菜,到时候各位高手别笑话偶啊

再说一下电池,7.2V拿来普通飞飞还行,想3D的话就要上高电压了,嘿嘿,刚好偶不会3D,

650mah的感觉重量正好,偶用它飞了三个起落,没计时,感觉就十来分钟的样子吧.

340mah一上上去,哈哈,电动的轻几十克就不一样了啊,感觉更爽,只是时间短了点,一个起落就玩完了.不过不怕,偶有三组....

过些时弄些小锂电飞想必会更爽。

搞半天,忘了说电流了,真难以置信,用1080桨偶用钳表测试的结果是只有3点几A(钳表圈住电池的一根线),不懂,高手来支支招,是不是我的钳表有问题,不过电池飞完完全是温温的...用1060桨只有2点几A,不过感觉动力有点小,没敢用。

网友:
作为这个机机的设计者,说两句。
   首先从动力角度考虑,由于目前市面各种动力层出不穷,但是考虑到价格因素以及性能方面的原因,所以是按照370减速动力的标准来设计的。实验机的重量比后来的商品机在重量上重了30%,测试结果非常满意。
   在370动力 1600电池  5克舵机 X3  超小接受的情况下实验机起飞重量340克。测试时曾经一组电池飞行10个起落,平均每个起落5分钟。所以作为休闲娱乐建议以上配置。
   如果要飞3D那么最好在电池上减轻些重量,用1000左右的电池,副翼的偏转角度大些就没有问题了。
           菜鸟飞最好上天前用透明胶带加强一下,主要是机翼的连接面一定要加强。

网友:
十字军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