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个位求助

楼主(2005-08-09):
我想练习表G2,我用的是T4YF,背面到是有一个插槽,不知发射机与电脑连线怎样制作。翻遍了论谈老贴都没找到,望各们指点。并,这样的连接会不会烧坏发射机。谢谢

网友A:
要配专门的接口才能用的。

网友B:
原帖由
400907wyc
于 2005-8-10 10:39 发表
要配专门的接口才能用的。
对呀,4yf 专用的小方六芯接口。

网友C:
你是那里的,我在芒市,有问题可以交流。Q号:58203783

网友D:
Carolbox 可以支持4YF 不用电池,不用开机,不用拔晶体,不用拉天线。 对于4YF用户,Carobox模拟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E(2006-06-08):
请问:4yf不是FM的吗?我的是HIROBO LAMA上带的OEM的4YF,用音频线接入电脑后,在录音机里能看到方柱形的波形,但在游戏杆校准里,却没任何反应。我的是98系统。请各位知道的,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