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R9XII为什么玩不了XTR?

楼主(2005-08-10):
频道显示时会自DL动,why?之前用HITEC好好的!?我是把接在转接插头上的那个插头直接接在9x的D.S.C插孔上,是不是要用专用的转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道显示时会自DL动,why?之前用HITEC好好的!?我是把接在转接插头上的那个插头直接接在9x的D.S.C插孔上,是不是要用专用的转接头?

1.不用打開發射器電源
2.須將發射器改為ppm
3.搖桿中心點重新校正及正反舵修改

网友:
蓝鸟大说的对,9XII默认的调制模式是pcm的,玩模拟必须改为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