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8-10):
请教:翼手龙50换装碳纤维尾撑和尾管对性能有多少改善?谢谢。

网友A:
好看一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善!

网友B:
碳纤维尾撑 是有用的,機尾效能及反應都比原裝的快.
至於碳纤维尾管只在激烈3D飛行時才見出效果
不要以為鋁合金尾管在飛行時不會彎曲變型,如果動激烈,一樣會變型使飛行特性改變

网友C:
好看了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