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中联废了????

楼主(2005-08-10):
昨天飞小龙,发现有点抖,降下来一看发现金属摇臂和金属中联间的螺丝松了,于是上了点缺氧胶然后锁紧.这下可好了,发现平衡翼摆动很紧,于是想松开螺丝一点.可是发现怎么拧都拧不动,稍微用了点力气,螺丝从中间断裂~~~~~~~~~

怎么办呀,难道只有让金属中联废了不成?? 200多银子呀....

网友:
这样就麻烦了,你只能拆下来,用手钻把螺丝打掉,还有如果发现因为上了缺氧胶而下不了螺丝的话,应该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下螺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飞小龙,发现有点抖,降下来一看发现金属摇臂和金属中联间的螺丝松了,于是上了点缺氧胶然后锁紧.这下可好了,发现平衡翼摆动很紧,于是想松开螺丝一点.可是发现怎么拧都拧不动,稍微用了点力气,螺丝从中间断裂:em1 ...

可用細的起子將卡在金属中联间的螺丝敲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用細的起子將卡在金属中联间的螺丝敲出就可以了

都拧断了,估计很难敲出来。

网友B:
估计不好弄,如果螺丝还有露在外面的部分,就加热一下然后用钳子拧了,否则,恐怕要象tomye说的那样用一个小的钻头吧把螺丝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好弄,如果螺丝还有露在外面的部分,就加热一下然后用钳子拧了,否则,恐怕要象tomye说的那样用一个小的钻头吧把螺丝钻掉了。

断在里边啦,根本弄不出来,也没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細的起子將卡在金属中联间的螺丝敲出就可以了

鸟大, 有螺纹在里面,需要拧呀,光敲怎么敲的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鸟大, 有螺纹在里面,需要拧呀,光敲怎么敲的出来?

我已敲過多次
您用跟螺絲一樣大直徑的起子頂著螺絲用力將斷的螺絲敲出來
如果有上膠記得先用火烤過在敲
因為裡面沒有螺牙,所以螺纹在里面並不會卡住
照我的方式做
敲壞了算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已敲過多次
您用跟螺絲一樣大直徑的起子頂著螺絲用力將斷的螺絲敲出來
如果有上膠記得先用火烤過在敲
因為裡面沒有螺牙,所以螺纹在里面並不會卡住
照我的方式做
敲壞了算我的

看来螺丝断还是普遍问题了,希望亚拓能改进。

网友:
同意,快快改进啊!

网友:
相信鸟大的
死马当活马医
应该不会那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螺丝断还是普遍问题了,希望亚拓能改进。

XL版都以改善(改成內六角鋼質螺絲)
之前經手約200台450以上,共敲過約3-4次
會發生這情況的原因大都是主旋翼強力撞擊N次,也就是螺絲彎了沒更換.還繼續勉強使用所造成的結果

网友:
看来严重摔机后,还有必要更换螺丝啊。

楼主:
谢谢鸟大,今晚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鸟大,今晚试试看.

祝順利成功
後續如何別忘了告訴大家喔

楼主:
鸟大,不成啊.

我还是不明白,断在里面的螺丝是有螺纹的,光敲恐怕是不行吧? 我在火上烧啦(煤气炉上烧了1分钟不知道烧的够不够)敲了半天纹丝不动,看来不成呀. 估计要使用Tomye大大的方法,用手电钻钻出来. 实在不行就只能废了

网友:
benny大大
把您的收貨地址及姓名和聯絡電話pm給我

网友:
用小号断丝取出器试试,卖钻头的工具商店应该有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飞小龙,发现有点抖,降下来一看发现金属摇臂和金属中联间的螺丝松了,于是上了点缺氧胶然后锁紧.这下可好了,发现平衡翼摆动很紧,于是想松开螺丝一点.可是发现怎么拧都拧不动,稍微用了点力气,螺丝从中间断裂:em1 ...

寄给我帮你搞定

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给我帮你搞定

小问题

哦,休斯大大不知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给我帮你搞定

小问题

先谢谢啦!你搞好后如果需要,就送给你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啦!你搞好后如果需要,就送给你啦.

小小忙而已,送我就不必了
都是玩模型的不用客气了

这是我地址,你寄过来吧,搞定就寄回你处

  地址:深圳龙华 大浪英泰工业区 鸿准精机 策略线割
  本人:韩正海
  电话:1359015569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小忙而已,送我就不必了
都是玩模型的不用客气了

这是我地址,你寄过来吧,搞定就寄回你处

  地址:深圳龙华 大浪英泰工业区 鸿准精机 策略线割
  本人:韩正海
  电话:13590155692

休斯兄,谢谢啦. 零件今日快递从广州寄出. 修好与否都没关系,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斯兄,谢谢啦. 零件今日快递从广州寄出. 修好与否都没关系,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benny

搞定,把地址发给我,寄给你

网友E:
休斯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休斯好样的!

过奖,小问题而已

楼主:
高人,实在是高人~~~~~~~~~~~~~~~~~~~~~~~~~~~~~``
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搞定的,好让以后的模友能够了解到如何解决类似问题.
我的地址就是那个白色信封右下角的印刷地址.

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

上了你的网站,看到很多好东东,你先别急着把东西寄过来,我想要订一些小玩艺,稍后发邮件打款给你,到时候你把小东东和中联再一块寄回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人,实在是高人~~~~~~~~~~~~~~~~~~~~~~~~~~~~~``
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搞定的,好让以后的模友能够了解到如何解决类似问题.
我的地址就是那个白色信封右下角的印刷地址 ...

哈,是用模具加工常用的电火花机将断的螺丝电蚀掉的
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是用模具加工常用的电火花机将断的螺丝电蚀掉的
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

“欲善工其事,必先利其器”,看样子这话一点不假!!
休斯是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