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蓖麻油能用吗?

楼主(2005-08-10):
我在一个试剂商店买了10瓶试剂蓖麻油,是10年前的产品,不知道能用吗?谢谢高手指点!(便宜,9元500ML)

网友:
什么颜色??
稠还是稀啊????
有没有味道?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明天就上机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蓖麻油和甲醇在开始的时候很难溶解的,要均匀摇晃才能完全溶解啊?

楼主:
放了一天,有少许絮状沉淀,摇晃一下又没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顺便说一句,玩油机是不是都很脏?弄得老婆吃饭都不让上桌,说我身上有一股怪味,怕熏着女儿~~~~晕啦,这可是刚开始呀!

网友:
絮状沉淀是正常的,上机之前要再过虑一下

网友:
用油的时候要注意一般不要摇晃它用油也不要用下面有沉淀的油一般用上面的油!
蓖麻油在发动机工作的同时有少量的燃烧,所以会有些怪味道,自己配的油味道更大,我觉得只有你忍着了呵呵
要么就是找专用的工作服吧,可能身上的味会小些,搞到身上了就有些麻烦,蓖麻油搞的衣服上很难洗掉哦,味道会存在很上时间的,还有就是搞的手上了洗手液洗了还有一股味道,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怎么样才能去掉那个味道啊!
呵呵!
至于脏?是看你爱干净不了,每次飞完了用抹布占上少量洗洁精好好的擦然后在用干净布擦掉还好点,要不模型会越来越脏,越来越有怪味呵呵

楼主:
谢谢拉!明天上过机之后再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
一定要沉淀10天半月再抽出上面的用.

网友:
过滤一下最好,不过不过滤一样用,我就受不了那N长过滤时间(用化学用的滤纸),直接抽着用。不过过滤一下是好得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一天,有少许絮状沉淀,摇晃一下又没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顺便说一句,玩油机是不是都很脏?弄得老婆吃饭都不让上桌,说我身上有一股怪味,怕熏着女儿~~~~晕啦,这可是刚开始呀!

没那么夸张吧,我觉得甲醇燃烧的味道很香(室外),室内就不敢恭维了。

楼主:
我是说配油的时候味道很怪。今天上午进行试车,没有任何人指点,凭着网上资料和大家的指点,损坏了一个塑料浆罩,终于让GMS47A叫了起来,烧了500CC自配的油,回来把发动机拆开,燃烧的还可以,谢谢各位了!只是现在不会调油针,再者,发动机富油工作转速不是太稳定,可能和我的油有关系。再者提醒大家,磨车台不要距离车子太近,喷到车上的蓖麻油真的好难清洗,到洗车行费了好大劲才搞定,搞得洗车的人问我是不是停在了饭店排油烟机的旁边了。。。。。。。。。。

网友:
GMS发动机震动的很厉害,不好调.还有一个通病;油门定位螺丝销容易卡住油门正常活动.

楼主:
那怎么办?找个高手指点一下?要不在买个OS的?还有一点请教,缸筒上的记号是不是对准发动机的前方?还有,发动机内部铸铝件(连杆、机体)有所锈蚀,影响性能吗?谢谢!

网友:
我用的蓖麻油是94的产品,试剂纯,正常工作,都用了一瓶了。

网友A:
我用的蓖麻油是94的产品,试剂纯,正常工作,都用了一瓶了。

你用的是94年的存货?是“分析纯”吧,比一般工业用要贵好多的,是不是用这些油就不用过滤呀?

网友:
蓖麻油+甲醇+香精=飘香燃油!
这样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94年的存货?是“分析纯”吧,比一般工业用要贵好多的,是不是用这些油就不用过滤呀?

分析纯的当然不用滤了,不过太贵了,用不起。
甲醇、蓖麻油、硝基全是分析纯才不用滤哦,不是一样是分析纯就不用滤

网友:
76年的都可以用的,只要没有干.

网友(2005-11-29):
别扯远了!教你个过滤的方法!

找个给病人输液的一次性输液管(最好是小孩用的),把一头装在配好的油里(接上一接长的管子,头上装上个油滤.油滤里按形状裁好的3层绵纸后装好,放在配好的油桶里),一头象打针一样把针头放在干净的桶里(这个桶要比未过滤的桶大一点),把两个桶的位置按打针输液一样,让他慢慢流!你去干别的!出来的油透亮透亮的!好用!
我队都是这么干的!
但有一点要注意就是配好油的油桶和滤油桶溶积前者小后者大,要不你回来的时候会发现满地的饿油

网友(2006-01-18):
你走运了!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