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rolbox g2-xtr两用模拟器

楼主(2005-08-10):
怎么玩儿xtr?我用的是9x,已经设成ppm模式,并且在控制面板里面显示一切正常,但一打开xtr就提示未检测到
遥控器
借口,何解?向各位求助,先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连线和驱动.

网友B:
1、如果你用的是早期的版本,需要跳线后才能玩XTR;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北京小飞鱼升级。
2、XTR 版本太低,建议下载最新XTR 安装包,升级成 5.010

楼主:
哦,明白了,我的大概是第二种问题,请问在哪儿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