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9克小舵机请教您

楼主(2005-08-10):
新买的9克小
舵机
,在遥控回中时里面的小
电机
一直嗡嗡转动手捏舵机壳有些温热,这正常吗??如何解决??而gws小舵机在遥控回中时里面的小电机就会停止转动。先谢谢您的热心解答

网友A:
不正常,拆开看了才知道

网友B:
里面的齿轮脱掉了,拆开看看吧。
要么就是电位器失效,不能回中,
请问是什么9克舵机呀?

网友C:
便宜舵机通常会这样,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D:
听说舵机的电位器的中点偏差0.1毫米以,就会不停“找中点”

网友E:
国产舵机,先天不足,后天医治也无效,将就用吧。

网友D:
其实稍微象样点的舵机用的电位器是台湾公司产的,成本占全舵机的1/6-1/5了。

网友F:
我的也有这样问题,把通道动两下又没有,偶尔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