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的发热

楼主(2005-08-10):
大家好,我最近买了台RD6000SUPER,用下来感觉还可以~!但是长时间使用(连续使用30分钟左右)后,按键面板左边发热比较厉害,不知道大家用RD6000的有没有同样的情况??

网友A:
功率管发热,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应该正常吧

网友:
用的时候记得拉全天线,否则。。。

网友C:
使用时一定要拉出天线,即使调飞机也要如此,否则,高频发射管由于过负荷容易烧毁。

网友D:
你说的那个地方在使用时是会发热的,因为面版的背面正好是功率发射管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