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XTR二合一版模拟器问题!急!

楼主(2005-08-11):
请问G2-XTR二合一版的模拟器中的XTR如何增加直升机和汉化啊?怎么我一打开REFLEX汉化补丁就说找不到DSETUP.dll无法打开?谢谢!!!!

网友:
安装光盘上的汉化补丁坏了。

你可以网上下载 汉化包,也可以联系 北京小飞鱼索取。

网友:
我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考虑购买最新的安装光盘,具体可以联系 北京小飞鱼 QQ1889788。
最新的安装光盘中 包含 固定翼 一百多架,直升机一百多架,场景26个(树林,草原,航空母舰,麦田,雪地,公路,室内),60部飞行录像,简体 ...

这个模拟器用什么线玩?

网友:
这个是用于XTR的

网友:
新版的汉化中缺少这个DLL文件,所以没法启动。你可以在开始-搜索中在你的C盘上搜一下这个文件名的DLL文件,如果运气好,刚好其他软件中也有这个文件,搜出来直接复制到XTR的文件夹下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就要等升级版本的中文汉化补丁了,或者找其他模友复制一个。

网友:
不用再搜寻DLL了,光盘上这个汉化包的版本较低,现在都使用单独的汉化包了。 方法:直接安装英文版本,然后从网上下载汉化包,将汉化包拷贝到 \REFLEX\Sprachen 目录下即可。
如果需要可以问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