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猫

楼主(2005-08-11):
看了很多你的帖子,想请问你的650mh的电池用你的动力280电机可以飞多长时间,我如果用普及外转子的话,可以么,能飞多久。

楼主:
还有麻烦算一下这架练习机的安定系数

楼主:
我用kt做了一架,翼展90。机长65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你的帖子,想请问你的650mh的电池用你的动力280电机可以飞多长时间,我如果用普及外转子的话,可以么,能飞多久。

看什么飞法,一般可以飞10~15分钟。

外转子用7~8寸桨,配合三串锂电效果不错,轻小的飞机的话9.6V也可以,多久就说不上来了。

网友:
安定系数可以这么估算

(平尾面积×尾力臂长度)/(机翼面积×平均翼弦)

尾力臂大约就是平尾距离前缘1/3处到重心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