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遥控确实够烂的

楼主(2005-08-11):
刚收到货。我日,遥控左边的操纵杆居然是松的。拆开一看。里面的弹簧,塑料卡子居然是掉了的。不晓得其他还有啥子没得哦?

网友:
国产遥控器?换FUTABA吧,用个10年8年没问题的

楼主:
FUTABA
给我个连接

网友A:
是我就换FF9,我现在就是用FF9飞450XL,舵机全部换GWS,陀螺仪用GY401,呵呵

楼主:
尾舵机老是哒哒哒的响。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
是舵机行程没调整好吧?别指望三四百的遥控有什么好的表现,回来的时候是好是坏你都要换设备的!你准备好四五千块RMB买电子设备换上去,36#的表现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不是吧,玩模型不知道FUTABA

楼主:
我菜的很.黑多东西都不晓得

网友:
慢慢学,FUTABA是N年前就很有名的遥控器厂家,目前大的就只有FUTABA、JR、三和

楼主:
那请问JR 378的遥控器一套要得到好多钱?

网友:
现在买这个?过时了,还不如买个好点的,以后都不用换了

网友:
就滑磕耳那把烂控,也恬着脸拿来卖

楼主:
好点的买FF9,好贵哦

网友:
一步到位,以后都可以不用换了,这东西难得降价

网友:
模型电子产品的好处是保值,基本是不跌价的,除了时间长了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就换FF9,我现在就是用FF9飞450XL,舵机全部换GWS,陀螺仪用GY401,呵呵

5imx.com的工资很高啊!

网友:
用401去飛450XL ..有米喔~
不過搖控FF9只有5點曲線,跟JR2610差不多
還是JR-9x好一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