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北京聚会飞行摔机经验总结和大家共享

楼主(2005-08-11):
周末和北京模友聚会摔机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分析了一下,那天围观的人太多了,又靠近马路边,心理素质不好,同时暴露了平时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情况是这样的:正在练习航线,飞机先是对尾远离我向前飞,然后在远处慢慢掉头,在对头向我自己飞过来,高度在视平线左右。其实当时的飞行速度很慢,按照我平时的习惯是在我面前转向180度再往回飞。可能旁边的干扰比较多,稍一不留神发现飞机离我的距离过近,大概离我的头部同高度不到一米,对头控制减速信心不足,转向空间也不够。要是在以前开阔的场地,我会加油,拉升降舵让飞机从我头部略过去,再转身控制回来。可是当时后面就是马路,一推围观的人群,脑中第一反应是不能飞出草坪,不能伤人,因此立刻决定放弃、坠机!作下蹲报头装,让飞机从头顶掠过,同时估计是下意识拉下油门,因此飞机几乎从我视平线高度斜线冲向身后的树丛(草坪和马路的隔离带)。过去一看,大桨折了,同时削断了小拇指粗的一根小树枝。真是后怕,看来小龙的破坏力还是不可小视呀!不过没伤悼尾管倒是比较奇怪。同时机头罩摔裂了,金属中联和主轴的螺丝摔断了。损失还不大,金属件看来还是比较结实。
通过这次事故我觉得总结一下几点:
1、尽量不要在市区围观人比较多的时候练习航线,即使比较开阔,但是围观人不知深浅越凑越近。回旋的余地不大容易伤人。
2、练习航线多做在面前左右航线,不要老是想我做垂直航线,尤其不要养成让飞机飞到脑后的习惯,场地再大也不行。
3、一定加强侧面、对头悬停的基本功,否则飞航线在处理特殊事件时容易发慌。
4、我发现中联和主轴以及主轴和大齿轮的螺丝质量不好容易弯曲断裂,尽量提前换成内六角螺丝的那种,以免以后折在里面不好处理。
5、还有就是发现模友凑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容易摔机呀,估计还是心理素质的问题。

网友:
我是坐在你旁边看到全过程的。情况和你说的完全一样,不过总是觉得以你的水平控制住完全没问题,当时看你放弃,真的好突然。

网友:
小心啊,电动的一样威力大啊

网友:
损失还不大,万幸没伤人,否则可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确:
99%问能飞多高?答:“500米!!!但我眼睛不好,看不清,所以最高20米。”
问多少钱?答:“你可以认为那是一辆摩托车在天上飞。”
问为什么不飞高点?答:“摔坏了你赔我吗?” ...

呵呵 这些问题我也常常遇到 连老太婆都问 怎么不飞高点呀  我说摔了你陪吗??还有个法盲问我 这个飞机可以好高 我说只要你控制得了飞机 想怎么飞都可以 知道这个法盲怎么说吗 你霍人家(就是哄人的意思) 你可以飞1万米吗??? 我说1万米 你可以看见飞机吗 你飞这么高干嘛?????真是个法盲 没飞起来人家说 你这个飞得来不哟  飞起来了 人家一般都说 可以飞好高 还有法盲说 你飞到窗子去上停起撒 上次遇到个人 冲起过来看 说句 你这个应该很值钱哟 起码100块吧 我说是的 就值100块 自己飞自己的 管人家怎么说 到是遇到人说便宜点 免得人家说你卖富 有钱也....其实这个也就是个爱好罢了

网友:
你们还好拉
我们一次在飞一个民工问:“玩一次多少MONEY?”(当我摆地摊的)
我答:“¥5000一次(摔机的修理费)”
那民工伸长了舌头“啊!!!”走了
边走边说:“¥5000,¥50还差不多!!!”
我无语。。。。。。

还有一次在飞
一个民工看到排气管的烟
问:“你们是不是在洒农药啊?”
我狂晕
答曰:“是啊,有居毒小心了远点看!!!”
可好一下全溜了

网友:
哈哈!看来大家飞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阿!
都会遇到同样的“农民”阿!哈哈!

那天跟朋友在花园飞,一个老头老太太过来,看到飞机跟看到ufo似的!
问我:是你控制的?你再飞远点?
答:对,遥控的!远了技术不行啊!
问我:那你把手里的都松开,不控制他,他飞马?(我晕!你当无人驾驶阿!)

网友B:
我是除了機主外最近的路人甲
沒事
跟喝酒一樣
醉一次 酒量大一點
都不摔
也沒意思,....

也怪我 不會飛 還亂飛

呵呵
會傳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爱说什么我不回答(后来感觉到这样有点不太礼貌);
2、怎么飞不高,答:对,飞不起来;
3、90%的人都会问能飞多高,答:能飞50—60米高;
4、再飞高点看看,答:眼神不好,飞高了看不清楚啦;
5、我朋友的(或我见过的)飞机比你的大,答:没钱只能玩小的;
6、能飞花样吗,答:太笨,还没练会呢;
7、这个飞机多少钱呀(大都认为200—300元),答:不贵,就几百块;

太经典了, 上次碰到人家问我说:“这要好几百元吧? ”我回答“是要好几百”,也算给人家留个希望。:)

网友:
人家省吃减用存了几百,买的时候一问要几千,不是更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是不是烧柴油?答:“烧电池的!”

答:“烧钱的!” 可能更贴切点

网友:
看来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啊我每次出去玩围观的人问的问题都几乎一样问题1:能飞多高.答:就这么高问题2:多少钱.答:没多少钱.问题3:烧啥的.答:烧电.问题4:那买的我也给我孩子买一个.答:地球没买的.
不是我不想好好回答,只是你正确的回答人家以为你摆阔 显富 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除了機主外最近的路人甲
沒事
跟喝酒一樣
醉一次 酒量大一點
都不摔
也沒意思,....

也怪我 不會飛 還亂飛

呵呵
會傳染的...

呵呵,那我是路人丙了。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啊,再低一点,撞上楼主,再高一点,就去人行道了啊。
大家还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

网友:
有机会大家找个好点的场地飞.我也好跟着大家提高水平.上次去虽然我飞的时间少,不过还是收获很多,发现自己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我是路人丙了。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啊,再低一点,撞上楼主,再高一点,就去人行道了啊。
大家还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

呵呵,紧急迫降成功全体机组成员和所有乘客安全,没有一例伤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除了機主外最近的路人甲
沒事
跟喝酒一樣
醉一次 酒量大一點
都不摔
也沒意思,....

也怪我 不會飛 還亂飛

呵呵
會傳染的...

确实受你传染,看你航线飞的那么帅,搞得我手痒痒了,觉得自也应该也差不多,结果。。。。。。

不过,确实有了第一次摔机,感觉也没啥,好像胆子一下大了不少。越没摔过机,摔机对心里的恐惧压力就越大呀

网友:
没错!越摔就越胆大!不过也是摔钱,所以还是胆大心细比较好!

网友:
摔机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永远的摆在那儿不飞。
人就是这样的,当你会很稳的悬停了,可是总飞悬停自己就会觉得没意思了,这时就想让飞机活动活动,这一动就难免出现不测。
人的本性就是永不满足,总要有进取的精神,每个新动作的背后都包含着个人的心血、智慧、艰苦的磨砺、还有金钱。

网友:
楼主这样的飞行航线很奇怪,一般做航线练习的飞行航线都是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的,从前至后,尤其是迎头高速冲过来飞,太危险了,一旦失控,你自己就是第一个受害者。
有围观时,尽量让飞机略高一点点飞行,并且不超过左右60度的视界为宜。这样你可以看到地面和两边的空域的完整画面。还有不要做你不熟悉的动作和经常让机机在你不熟悉一侧飞行。
对于围观者你还是不要理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