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锂电原来还好好的 放了几天没用 就鼓的跟一面包似的 ...
我的锂电原来还好好的 放了几天没用 就鼓的跟一面包似的 谁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5-08-11):
没炸了 是不是我还挺幸运...

网友A:
是你的电池放电量达不到要求 就是说如果你飞的飞机要10c放电 而你的电池只有5c 多用几次就会大起来 就是用过了 不用 放起也一样!!我有块电池就是这样 放起就大了起来

楼主:
用的是BB机的震动电机 怎么可能放电过大.........

网友B:
我以前有块电池也是那样的
电池有次不小心短路了大概不到10秒冒烟了
当时还好好的还试了一下,结果过几天有一点点鼓
我用的10C放电的电池,现在搞不懂是有什么情况就鼓了
以前好象听说是过放就鼓了,过放是指电池每节的电压低于3V还是放不出来那么大的电流硬接上放?

网友C:
你的锂电有外遇了,要生BB了
不知道能生出多少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