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翼龙改四通无刷,横滚掉高度怎么办?

楼主(2005-08-11):
原来是三通,现在换普及无刷+11。1锂聚+7060浆+四通翼龙机翼+4vf
感觉起飞很稳,倒飞也很爽,就是做横滚的时候感觉掉高度太厉害了,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翼龙就则样

网友:
换四通的机翼吧。平凸翼就这样。

网友:
他不是说换了吗,仔细看看

网友A:
我今天也改用4通翼龙机翼,感觉侧滚也很好飞的,
我用380加强型电机,11v锂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改用4通翼龙机翼,感觉侧滚也很好飞的,
我用380加强型电机,11v锂电.

电调受得了吗?

网友:
尽量升高电池位置,提高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受得了吗?

是ele的25A电调,还行!
坏了,就换无刷!!

楼主:
哦,提高重心?

网友:
横滚拉转向舵试试看

网友C:
可能是速度不够快,可以在高空向下略微俯冲一下,获得更快的速度,然后再做横滚动作,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速度不够快,可以在高空向下略微俯冲一下,获得更快的速度,然后再做横滚动作,试一下看看。

小心全速撞地
把电机安装在机头,电池放在后面些,调重心到33%处再加一个浆保护器就好横滚了,新手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