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连接的

楼主(2005-08-11):
里面的洞洞光光的

网友A:
用专用连接杆连接,卖机床附件的店有卖的。分莫氏号,要根据你要连接的机具上的孔的莫氏锥度号匹配。

网友:
又学一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连接杆连接,卖机床附件的店有卖的。分莫氏号,要根据你要连接的机具上的孔的莫氏锥度号匹配。

没错 一般买机床用品的地方都有的

楼主:
莫氏锥度

有图吗

网友:
找了一下,没找到很合适的图,这张你凑合看一下

一般我们常用的 莫式锥度分 1 2 3 号,你带着钻夹头去买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莫氏锥度是标准要素,一般手册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