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改的自由飞,翼展500mm的机机,碰到点问题。。。

楼主(2005-08-11):
一直打算搞一下超小型电固,这次从BS1983老大那里买了全套小设备,准备装在翼展为500mm的小型电固上,先上图:

机机算是很小了吧,现在头疼的问题是,

目前不算电池的话,机机的重量在133克,买了狂模的500mAh锂电,

据说2片是20克,那么机机的重量应该在153克左右,

现在用的是原配的电机和桨,电机为130有刷直驱,

我就不知道这130有刷直驱能拉出多大的力道,能托起我这153克重的机机吗?

其实机机的重量还可以在控制一下,换2个4克舵机

换7克的电调,这样还可以节省20克左右,

这样机机的重量就在130克左右,这样,

130有刷直驱能行吗?还是要换180或者加180减速组呢?

网友A:
130电机受得了7.4V里电吗

网友B:
130是有能受得住两串锂电的,我手头的两个130,两串锂电配4025桨约80克拉力,配这种机拉力该够了,天马模型还有一种可能是华迈出的稀土130,110克拉力,但重些。关键是全机重了翼载荷变大的问题,而楼主挑了双层而不是喷火野马之类的,翼载荷应该没问题。建议先上两通道,即方向舵和电调动力控制升降,第二步再加上升降舵,否则重量虽不多,但拉力线和升降舵配合难调。多留意原飞机是否带安装角之类的。祝成功!

上下两层机翼能固连起来最好。机腹贴纤维胶带。舵面尽量开大点。不管动力够不够重量都要克克计较

网友:
沒想到暴龍樓主也玩小固定翼雞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是有能受得住两串锂电的,我手头的两个130,两串锂电配4025桨约80克拉力,配这种机拉力该够了,天马模型还有一种可能是华迈出的稀土130,110克拉力,但重些。关键是全机重了翼载荷变大的问题, ...

80克的拉力能拉起我这重150克多的飞机吗,是不是换一种桨拉力可以在大点呢?

我看到飞行批撒上他们做出来的,也是用的西西里的自由飞,但他们换了180电机,也是9克舵机,能飞的很好,动力很足,我还看到华万有一个180减速组的,不知道能有多大的拉力。。。

还有一个问题,像我这样的双翼机,如果我只改一个副翼,这样能行吗?还是双翼机一定要上下翼都要改的呢?

网友:
减速组配大桨,力气是有小,动力组重量也上去了,象图里的这种金属减速组贵就不说了,重量会少啊。我觉得做微飞机精力放在轻重而不是加动力。要轻用的减速组可用遥控飞碟的动力组。只是又要大推重比、又减速组、又副翼的,搞来搞去好象都变3D了?我建议直驱,试4030桨。一步一步来,两通试完再加升降舵来三通,至于副翼......

网友:
这个动力如何?

180马达  9.6v 350mah直驱4.5x3 有17000+

网友:
华迈的180带哪个玩具桨,7.4的电压拉力听别人说有120g了

网友:
应该差不多
有机会我试试350的镍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克的拉力能拉起我这重150克多的飞机吗,是不是换一种桨拉力可以在大点呢?

我看到飞行批撒上他们做出来的,也是用的西西里的自由飞,但他们换了180电机,也是9克舵机,能飞的很好,动力很足,我还看到华 ...

我也改过这个机!!机翼一定要加强,上次没上天就断了。打算改野马,你那里有么?

网友:
这个动力组好象是配华迈的小蜻蜓的,动力应该够了,不过重啊,我有,以前自己做过一架薄膜飞了几米就废了!

网友:
我已经改好了一个小动力组了 ,不过没有测试,不知道行不行。是雷鸟电直的尾齿轮+N3尾电机改的,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过这个机!!机翼一定要加强,上次没上天就断了。打算改野马,你那里有么?

商丘航模电子站有..............喷火711..野马p-51....晒死那182...均58.元.............j3-A....j3-C均62元.............C-17E..68元

网友D:
这个行吗?

网友:
可以用小四驱车的升级套件,自己绕130马达,用0.2的漆包线绕55圈,用7.2V电流为5~6A。用4025桨拉力有120克左右。我用它改自由飞小飞机,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商丘航模电子站有..............喷火711..野马p-51....晒死那182...均58.元.............j3-A....j3-C均62元.............C-17E..68元

太贵了吧,我们这商场里卖西西利的这些机型才40多。

网友E:
大哥啊

难道一定要拉力大于或者等于飞机自重才能飞么?呵呵,除非你要垂直爬升。否则没有必要要那么大的拉力了。举个例子:火鸟200飞行重量200克用的是30的直驱,拉力不过110克左右。可是很好飞啊。况且它的是在4。8的电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一定要拉力大于或者等于飞机自重才能飞么?呵呵,除非你要垂直爬升。否则没有必要要那么大的拉力了。举个例子:火鸟200飞行重量200克用的是30的直驱,拉力不过110克左右。可是很好飞啊。况且它的是在4。8的电 ...

大力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一定要拉力大于或者等于飞机自重才能飞么?呵呵,除非你要垂直爬升。否则没有必要要那么大的拉力了。举个例子:火鸟200飞行重量200克用的是30的直驱,拉力不过110克左右。可是很好飞啊。况且它的是在4。8的电 ...

好像拉力和重量比在0.6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火鸟200的推重比只有0。4,起飞重量200克,翼展760MM,翼载荷比较小,无风天飞挺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行吗?

轨道4驱车,130电机,奥迪黑超霸5元,0.41mm  20圈,1.2v松下7号镍镉1节。电流5安,拉力不知,感觉挺强。钱多还有更好的,2.4v  40-50w。可去4驱研究室看。

网友F:
小机机好漂亮哪买的呀?

网友G:
为什么不用CD-ROM的无刷电机,该装后可带较大的浆,拉力至少100G。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CD-ROM的无刷电机,该装后可带较大的浆,拉力至少100G。

那电调多重?超轻无刷电调要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0电机受得了7.4V里电吗

受不了!!我改过!刚上天就烧了!
那架J3已经成了碎片

网友:
看亚拓的三/四通微塞斯纳http://www.align.com.tw/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243,翼展稍大,重260克,才用一个180配4.3*3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机机好漂亮哪买的呀?

四驱研究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CD-ROM的无刷电机,该装后可带较大的浆,拉力至少100G。

没有小型无刷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小型无刷电调。。。

我正在找,找到告诉你,电机倒是找到了电调还没有消息!价钱还可以!
对了,你买自由飞的地方有没有卖P-40机型的啊,我看到我买的包装上面有这个型号的,就是没有卖的啊!你多少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