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华科尔36#机

楼主(2005-08-11):
厂家还是吸取了很多经验,做工比起国产的JJ已高出很多,一台直升机好不好飞关键还是要看调整,原装的JJ装配精度很差,自己要改很多地方,好多朋友说华科尔的JJ不好飞,我飞过油直多年,曾经觉得电直都是垃圾,刚拿到36#时也是这么想,开箱后发觉原厂居然把主浆装反了,开机更发觉副翼设定反了,桨头螺钉也没上紧(可怕),上螺距规,负螺距居然有-7度,正螺距只有5度,厂家居然把设定锁死,硬着头皮改,等到试飞了,推油门飞机抖得厉害,仔细一看才发觉旋翼高低桨象上下两把刀,调旋翼球铰好不容易才调平旋翼,这下旋翼转速也快了许多,机身也不抖了,这下可以飞了.
轻推油门飞机很快离地,哦!飞机出奇地稳,可以和雷虎的油机媲美,哦!很满意很满意

总结:
国厂JJ不一定是垃圾
也许是人垃圾啊!
再好的飞机没有好的调整也是垃圾
初学者买到飞机一定要找个会调飞机的帮你看看
一定要把双桨消除,不然连飞都飞不起来
做普通悬停航线飞行还可以,做特技不行的,得换设备

无刷电机还在路上,过几天再上图

网友A:
不要指望原厂的整机有什么好的效果,关键是要要懂得调整!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买了一架套机就想直上直下的飞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就是对飞机一遍骂声!要是亚托也是出整机的话,也会给人骂死的!工厂的工人只会给你机械式的装配,他们不是高手,就算是调整的很好了,一运输就又松脱变形了,回来还是要重新调整!好机子关键是要调整调整再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指望原厂的整机有什么好的效果,关键是要要懂得调整!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买了一架套机就想直上直下的飞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就是对飞机一遍骂声!要是亚托也是出整机的话,也会给人骂死的!工厂的工人只会给你机 ...

对,非常有道理!

网友:
楼主拍个36#的飞行录像把!看看!

楼主:
录象等无刷电机到再拍吧,找个朋友一起飞才有机会

网友: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36,我11号收到的货。怎么和我的这架看上去有点不一样呢?
你的好看些!!!
我嫉妒了

网友:
可以说一下几个连接杆的长度吗?

我都有部36,但调不好!!!

网友:
华科机有调整.
可是它的电子及控机是垃圾.
我有3套控在手得壹个可飞.
其如不是打冷就是接收死了>>><<<<

网友(2005-09-23):
非常好,就买它了,到时候再换舵机~!

网友B:
如果用上亞拓的 315mm木槳,在2500轉下它會穩得你不相信,但十分靈活
問題要有一個力量足夠的焦刷電機,一般的3200kv受不了的

网友C:
遥控器绝对垃圾,或者只是适合垃圾

网友:
哪位朋友用这个机子飞过3D动作? 不论是用的什么电子设备。
能否谈谈具体飞行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绝对垃圾,或者只是适合垃圾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说产品不行就罢了,怎么这么说模友呢?那么用得好的模友就是垃圾。那么请问:你又是什么产品的垃圾呢?
  会说话吗?

网友E:
hobbyco说的意思可能是遥控器适合垃圾飞机,应该不是针对人的。
大家不要误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说产品不行就罢了,怎么这么说模友呢?那么用得好的模友就是垃圾。那么请问:你又是什么产品的垃圾呢?
  会说话吗?

对不起请不要对号入座了如果言语冒犯你我是无意的,也更没有针对模友说法!
我也用过华克鹅的遥控器,深受其害,才由此一说,
遥控器失控直升机炸了,一气之下也把遥控器给砸了,所有我把它当作垃圾扔掉了.
我现在用的不是垃圾.
是进口毒P(叫"服它吧")中毒很深,不用不行,没的替代.你喜欢也可以叫它垃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obbyco说的意思可能是遥控器适合垃圾飞机,应该不是针对人的。
大家不要误会了

36#机并不完全是垃圾。起码机身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电子设备欠佳也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我只是对hobbyco的这句话很不舒服,“遥控器绝对垃圾,或者只是适合垃圾”模型本来就是人类玩的。如过hobbyco在这句话后面多加一些话,那么别人就不会误会了。如“适合垃圾产品等级”“适合丢进垃圾池”或“适合垃圾飞机”如果是这样的话,理解就是一回事了。
确实我也有一台36#,而且很好用。
             “很适合我这“垃圾”。
                      请hobbyco对这句话不要生气,我不是较劲。我当时看了你的“遥控器绝对垃圾,或者只是适合垃圾”这句话的第一想法就是这样。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请hobbyco也到此为止。不必再争论了。否则就变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6#机并不完全是垃圾。起码机身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电子设备欠佳也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我只是对hobbyco的这句话很不舒服,“遥控器绝对垃圾,或者只是适合垃圾”模型本来就是人类玩的。如过hobbyco在这句话后面 ...

土匪,别生气, 能否说说调机和飞行的细节?

网友:
1.轉速要高,因尾槳齒比3.12比較慢,但省力
2.機頭比重一點點好
3.不要過+9/-9 ,  一般7.5~8度都彈著飛了
4.可能的說就換過好一點的槳,PE槳反應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上亞拓的 315mm木槳,在2500轉下它會穩得你不相信,但十分靈活
問題要有一個力量足夠的焦刷電機,一般的3200kv受不了的

亚托的木浆上写着最高转速2400,你2500转,当心射浆

网友:
這個也是....或可改用 3.32尾牙來改善尾槳轉速問題,但會費電一點,尾齒也不好找.

网友:
我的36#现在用HITEC很好飞了。性能不错。
在这里我要说一点。(只是个人观点)刚拿到HITEC就被他的什么什么曲线的搞得脑壳都大了。于是呢在论坛里找调曲线的帖子,调得我冒火。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调不好。很难飞的。干脆不看曲线了,凭感觉调。我日起火哟!!!一小会就搞定了。很好飞了。我觉得有时感觉比数据管用。不晓得其他模友有类似经历没啊?

网友:
是的,千万不要迷信数据,别人发射机里的参数未必适合自己。
原因是因为每台机器的尺寸不一样,连杆长度、舵机性能都不一样,生搬硬套的设置参数不是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土匪,别生气, 能否说说调机和飞行的细节?

没事了!谢谢!
  36#到手时不经过调整确实难飞。连杆长度不一至、十字盘最大倾斜度时对主轴有压迫力(转速有影响,电机发热、好电大)、主翼横轴不直(造成双浆严重)、梯形控制盘的连杆碰到主动大齿(对转速、舵机都加大了不比要的负担)
  舵机不行(已换了GWS的)、陀螺仪不行,摔了几次(已换GWS-PG-03)。
  用原遥控设备飞,到现在还没出现失控现象,每次飞之前心里在说:这次可能失控了吧?。但都没有。
  总的飞行感觉还不错,控制自如流畅、飞行稳定、抗风好(ABS浆。PE浆就差点)、到室外飞行都不用手提着去,由房间就开始飞到室外。
  就是原配电池容量太小,很快没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事了!谢谢!
  36#到手时不经过调整确实难飞。连杆长度不一至、十字盘最大倾斜度时对主轴有压迫力(转速有影响,电机发热、好电大)、主翼横轴不直(造成双浆严重)、梯形控制盘的连杆碰到主动大齿(对转速 ...

你是什么电池?无刷+LI电可以飞到10分钟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什么电池?无刷+LI电可以飞到10分钟以上吧?

应该可以。但我的是无刷+镍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但我的是无刷+镍氢。

36号的原配电机就是无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36号的原配电机就是无刷的吗?

无刷和有刷两种。

网友:
机机就快到了,调试还要请教
土匪8092 ZG321 hech 等高手啊!!

网友:
机体都差不多,我以前买的35#套机在没失控时也飞的特稳,就是噪音大,在客厅一尺见方的地砖上起来上下前后左右兜一圈在落回原砖是很轻松的事,只是失控后胆子就变小了,现在那控专门用来飞模拟器,也算废物利用

网友:
看起来36#机应该比35#机好飞吧,我的就是35#机,到目前为止感觉还行,暂时也不想换机!

网友(2006-07-31):
我的飞机和你的也不一样啊    我要找厂家啊!!!!你的好好看啊!!!!

网友:
[

/img]

高成本

网友:
我的60#很好飞。

有刷动力可飞到两层楼高。现在已更换西尔无刷+好盈电调,性能更好了。呵呵~~~~~·

欢迎交流   qq  4174248  二水

网友:
36#总感觉反应太慢了。而且打大舵的时候感觉机体不灵活。当然稳定还是很闻的。个人认为36#换了金属旋翼作用不大。原来的尼龙件已经可以了。虚位也是可以容忍的:)

网友:
啊55555...什么时候能飞好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