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神蜓22#舵盘的问题

楼主(2005-08-11):
我想把22#的
舵机
换掉,结果发现舵盘跟连杆的连接方式是下面的样子,有一根铜穿钉穿进去的:
侧面看是这样的:
这个铜穿钉好像是一次性的,弄下来就完蛋了。如果不弄下来我怎么把连杆跟我的新舵机的舵盘连接啊?
而传统的是这么钩上去的:
我看很多模友都换了舵机,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那我想只能换新的舵机+新的摇臂了!

楼主:
呵呵,楼上的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啊,我是有新的舵机和舵盘,关键是怎么把旧的舵盘和连杆分开,好拆掉旧的舵盘,把连杆安装在新的舵盘上。

网友B:
楼主是否能把旧的舵盘+连杆一起拆下,装到新的舵机上呢?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提示,这个我早想到过,不行啊,舵机的轴粗细不一。

网友C:
这个铜钉不是一次性的,取下来,再插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