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威力无比!

楼主(2005-08-11):
今天拆了一颗笔记本硬盘的
电机
用0.2的线20圈重新绕了一遍,接上4025的浆效果好极了!拉力估计超过了我的cd无刷,关键是重量只有10克,加上浆等配件也只有12克,做小飞机的绝配!

网友A:
只有10克?上图!

楼主:
晚上上图,重量确实很轻。
跟某位dx的7.8克电机一样的,但不知为什么比他的重?另外,0.2的线绕的有点热,晚上换点细线再试一下。

网友B:
我用电脑的.........每组只绕4圈.......没用过...............

楼主:
上不了图!
老出错!

网友C:
哦,不错啊!我也想要!ELE普及型的17A电调能用吗?

楼主:
应该可以的!
我用的是135元的无刷套装里面的电调,启动cd、和笔记本硬盘电机都行。今天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转速比cd无刷快,扭矩小一些,如果用3020的小浆估计效果也不差,就是安装空太小了不好装。

网友D:
上一下,DIY的过程图,让大家爽一下.

楼主:
等到我回去以后.
最难得地方是如何不损伤的把电机拆下来,我费了一晚上的功夫,还把手扎破了。

网友E:
这个不用换钕铁硼磁铁?

楼主:
不用换。
太小了我觉得不好换,但是输出功率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