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IY平衡充,不知道大家没有兴趣

楼主(2005-08-12):
我最近试着做了一个平衡充,用的是普通变压器和东明的充电版,效果很好,只是电源选的不对发热量奇大,如果还有人还想要的话我可以试着定做一些三路输出的变压器,有利于减小体积.

网友A: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B:
选15w得变压器就不会发热拉,体积也不算大,价钱10快一个左右。
定做三路输出的肯定不便宜

楼主:
商品描述:
由精密可调稳压源,恒流源组成,可对锂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电池充满自停,使用安全。恒流恒压源均由多圈电位器进行精细调节,可为单节或多节锂电池充电。
充单节电池输入电压7.2V,输出电压4.2V;充两节电池输入电压11.4V,输出8.4V。输出电流200mA--600mA可调。
外形尺寸:4.5×3.5×1.5cm

网友C:
呵呵,楼主同志,三路输出的变压器好象有成品吧,到电子市场上看看

楼主:
没有就只能定做了,7V的变压器实际电压大概是8V多,加个电阻就可以了,散热片和散热风扇不能少,有时候热量挺吓人的.

网友D:
不要太强调平衡充了

网友E:
平衡充怎么都不会因为电池的不一致性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
用便宜电池平衡充还是比较重要的,平衡充用上面的充电板DIY下来不超过80¥

网友F:
老兄
上面的电板可拿来直接用吗??
不用改装吗?
有什么技术指标???

网友G:
有兴趣,但是楼主能做成12V的吗?我要给我的11.1V的电池组充电,大田宫接头的,

楼主:
上面的充电板可以直接用的,楼上的想要什么样的可以直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