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5-08-12):
有谁知道恒龙原装接受机的混控原理是什么,他比V尾混控要好,可以原地转向?

网友:
我是新疆的前天买的虎1,刚玩两边的驱动轮就各
掉了一次,好象里边的螺丝没上好,别的还可以.
我买的价钱3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恒龙原装接受机的混控原理是什么,他比V尾混控要好,可以原地转向?

不能原地转向,也就是另外一边不会反方向转。

楼主:
但我那辆可以原地转向,的确是原装遥控,你那辆不会原地转吗?

网友:
原厂的是可以原地回转,而且不象V尾混控后退时转向是反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