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 super 和 rd6000 sport 有什么区别啊 哎快要买控了 不知买哪个合算啊

楼主(2005-08-12):
rd6000 super 和 rd6000 sport 有什么区别啊 哎快要买控了 不知买哪个合算啊

网友A:
要说性价比当然是RD6000 SUPER版了。
1、选择PCM的,接收机配置的是RX-8129二次变频的八通道
2、调制方式兼容PPM、PPM(R)、PCM1、PCM2
3、对于CCPM斜盘方式,可分别设定两种120度摆放方式和两种90度摆放方式,也就是共4种。
4、对固定翼飞机可对应标准尾翼、三角翼、V型尾翼的控制。
5、还能用该遥控器玩跑车、船模
6、油门和螺距曲线是5点设定
7、陀螺仪感度设定非常容易、直观,不用绕来绕去
8、功能菜单的设计符合中国人的思维逻辑
9、可以分别记忆8架飞机的4种飞行模式
10、PCM版的调控方式还能设定失控保护功能
国内崇拜FUTABA,国外很多高手喜欢使用SANWA,不敢妄加评说,只把说明书上的一些主要功能介绍一下,大主意还是您自己拿!

网友(2005-12-27):
都不买国货,中国将向何处去!

都不买国货,中国将向何处去!并非日货好买的人才多,而是买的人多质量才好的!

网友:
都不买国货,中国将向何处去!并非日货好买的人才多,而是买的人多质量才好的!国产振华zh2000四通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性价比当然是RD6000 SUPER版了。
1、选择PCM的,接收机配置的是RX-8129二次变频的八通道
2、调制方式兼容PPM、PPM(R)、PCM1、PCM2
3、对于CCPM斜盘方式,可分别设定两种120度摆放方式和两种90度摆放方式, ...

RD6000 super  是不是有2个版本?  PCM版的要贵400左右?

有的介绍上说 super 版的 支持2种PPM 2种PCM模式.

网友:
另问, sanwa 的 RD6000这款 能不能用电脑模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