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挑战者怎么飞不起?

楼主(2005-08-12):
新买了个挑战者(原配480电机 用了理聚7。4V2200MH电池组) 昨天试飞 手投起飞 感觉拉力不足 投出去后都是头一下着地  。不知道是操作技术问还是电机拉力不够还是机机太重了。
哪位知道这种机机的说下`~~~谢谢

网友:
不会是重心靠前了吧?拉杆也这么吗?至少应该能保持平飞呀

网友:
好好调一下重心吧

网友A:
挑战者原配几伏的电池?如果是9.6的,那可能是电压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战者原配几伏的电池?如果是9.6的,那可能是电压低了。

偶也觉得是.

楼主:
杆拉对了的 没反 应该是重心吧```可是看里面空间好象电池没办法再往后装了```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杆拉对了的 没反 应该是重心吧```可是看里面空间好象电池没办法再往后装了```怎么办啊`!!

你出手拉杆也不行吗?如果只是重心问题的话拉杆总能拉起来。
还有个可能是你的出手速度不够,那也会造成这个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够,电机转速不够动力不足的原因!不相信你换块11.1V的测试下!

网友:
挑战者用航佳的2200MAH锂电应该很好飞了,重量也比原来轻了40多克。估计还是操作问题,如果真的是动力不足,很有可能是电池已损坏。

网友B:
本来就是动力不足嘛````
原配的氢电是9。6V的  而你用的是7。4V
还有不能有11。1V的里电```电调可能不支持``
而且有刷马达用那么高的电压电刷磨损的会很严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动力不足嘛````
原配的氢电是9。6V的  而你用的是7。4V
还有不能有11。1V的里电```电调可能不支持``
而且有刷马达用那么高的电压电刷磨损的会很严重的```

原配的9。6V氢电?美国出的挑战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配的9。6V氢电?美国出的挑战者?

配9.6V的估计是假冒伪劣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9.6V的估计是假冒伪劣商品。

网友:
靠,原配的是8。4氢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