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混血机.上天前大家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5-08-12):
我的超级混血机. 神龙机身加HIROBO选翼头. 三叶发动机机荚+化油器+OS活塞.气缸.主轴..PG03 陀螺.Futaba3003*3 148*2. RD6000 super收发.
昨天发动了一下.大浆转得很爽.不过发动机不是很好.高速就熄火.准备今天好好调整一下周末上天.上天前各位前辈有什么可以指点的吗?

网友:
我卖给你的时候本来就是混血,没想到你连发动机也混了,比我厉害多了!

三叶的机匣可以装OS的汽缸?

网友:
直升机能混成这样,太强了!

楼主:
还正好可以.36HR的机荚.上了OS32H的气缸.其实三叶完全是仿照OS的.只是36H的气缸内径比OS32H的大.
这混机还真不好弄.到现在还只能小飘一下.

网友:
能不能将船下的螺旋桨替换原来的大桨,这样混杂的更加彻底

网友:
估计NG上天要解体

网友:
除了发动机,其他的我觉得没问题

楼主:
为什么说发动机有问题啊?我用得还可以啊.怠速还算稳定.高速也不会熄火.不过可能菜鸟调机器还是有点问题.尾巴摆得厉害.机体也有点右偏.第一次没有用联系架,结果在地上翻了.不过还好.只是大浆蒙皮撕裂.用宽透明胶贴完继续.用竹竿着了简易联系架.能扑腾半米左右.只是没有高手指点.不敢往上飞.还是继续调整一下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发动机有问题啊?我用得还可以啊.怠速还算稳定.高速也不会熄火.不过可能菜鸟调机器还是有点问题.尾巴摆得厉害.机体也有点右偏.第一次没有用联系架,结果在地上翻了.不过还好.只是大浆蒙皮撕裂.用宽透明胶贴 ...

本人並不是有心針對,但見你這樣飛直昇機十分危險.大浆打到地上基本上沒有大撕裂都不能再用了
在高速轉動下拉力十分之大,要知道這樣很有機會在飛行中大槳裂開或飛出來,炸機事小,傷人事大喔
玩直昇機本來就是很貴的玩意又信不過.玩這種機器是不能省錢的,一點點小毛病就炸機收場
這樣混血在沒有精確計算下就飛上天,就是一個殺人機器喔.

楼主:
楼上提醒得对.我现在也就离地半米稍微感受一下.不会乱来的.大浆正在路上.机器还是要好好调整一下啊.

楼主:
不过玩直升机真有死人的吗?那么恐怖啊?

网友:
我现在玩直机,也是越来越怕,真怕那天一个东东飞出来,首先命中的就是自己!还有那么多围观的人啊

楼主:
难道真的那么恐怖?

网友:
所以電油直不是不想省錢,而是不能省錢,我以前就是為了省一點點錢,結果付出的比省回的更多.
一個好的搖控,接收機 ,GP3000電池 ,加上5kg以上的舵機 , 電量表等 使你飛行時安心一點

早前有在南韓一次直昇機表演不幸失控砍死一個小女生.

网友:
只要是直升机,就目前的结构而言,电动和油动只要有同样的马力就同样具有危险性,上海当初曾经砍死过一个小学生,赔了20多万,美国也有个60多岁的老头被失控的直升机砍死。尽可能去偏远的地方飞,同时每次飞行前好好检查

楼主:
那么恐怖啊.看样子以后还是改玩小电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