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真飞机的前起落架合主起落架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5-08-12):
请问真飞机的前起落架合主起落架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比如j10)。我想做一架像真的 。
有图请发到我的邮箱 xianccj@126.com

网友:
应该是液压动作吧........................................................

楼主:
我知道是液压的,但是各个关节是怎样的?从照片看不明白。

网友:
花样多了,不同的飞机收轮方式不同,有向前收的,向后的,收进机翼的,收入机身的,收进起落架舱的,有直接收的,也折叠起来收的,要看具体是哪种飞机了。

网友A(2005-09-28):
这么好的图片是在哪里 找到的阿?? 请问raptor兄有没有 747的 起落架图啊?

网友:
B747的跟这个一样,就多了两组起落架

楼主(2005-12-11):
谢谢,我需要J-10那种八字脚的主起落架和前起落架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机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图片是在哪里 找到的阿?? 请问raptor兄有没有 747的 起落架图啊?

上CARNOC找找吧!~~
机务论坛可能有!~~

网友(2006-01-21):
5,6楼的图真好

网友(2006-12-22):
真飞机在主发动机上挂了压缩机(液压) 然后由压缩机提供液压收放动作

模型中没办法做压缩机。。当然你也可以做

不过绝大多数都使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

J10不知道。。。。F22的话。 。。后轮是向上收起然后侧偏一点。。。前轮直接垂直收上

当你设计的时候注意。起落架放下后,必须是液压或者气压活塞(汽缸)不承受任何冲击力

不然飞机降落的一瞬间起落架就被撞回去了

真飞机的类似A380 虽然是垂直伸出,由汽缸提供这个力(前起落架) 但是他包含了6个电磁控制的锁定机构的。所以汽缸同样不承受冲击力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