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 Pro 3D的设备搭配问题

楼主(2005-08-12):
想买一套Zoom Pro 3D V2整机(无刷马达版)。
除了网站上说明的“需自备:4颗9g舵机、PG-03陀螺仪、6通道接收机(如飞高6通接收机)、6通道发射机、>25A无刷电调一只、动力电池(A.K.E 11.1V/1600mAh VK版锂电池)及A.K.E S400锂电池充电器等”这些设备,还需要什么设备?不需要混控吗?
6通道发射机请推荐一款好用好调的,要一次到位的
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一套Zoom Pro 3D V2整机(无刷马达版)。
除了网站上说明的“需自备:4颗9g舵机、PG-03陀螺仪、6通道接收机(如飞高6通接收机)、6通道发射机、>25A无刷电调一只、动力电池(A.K.E 11.1V/1600mAh VK版锂电池 ...

最好用7通道以上发射机或者HITECH 6 (配备PCM)

陀螺仪tetebee 400 OK
其他随便
调机很简单
可以随时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