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想装个电脑主板用的风扇 不知用什么电源

楼主(2005-08-12):
上面写的12V 0.08A
这该用什么
电池
啊?

楼主:
给电车的马达散热用

网友A:
用什么电池都行

楼主:
那我那个是坏了
一节5号电池都带不动

网友B:
这种电机没有4-6V不能转的,可以就用电车的电池供电!还有不要用电流太小的风扇,尽量找电流大的,比如12v0.3A的,否则风力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