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3D电直需要的遥控器

楼主(2005-08-13):
我是新手,想学飞电直,想先买一嘉宝,再买ZOOM400或亚拓什么的,遥控设备想一次到位,各位老鸟有什么好建议的?
最好是性价比高的。
谢谢!

网友:
9x ff9 都可以呀
9x比较有型,嘎嘎

网友:
JABO用4通道的就可以了啊。。。ZOOM 400和450的好象是6通道的, FUTABA 6X够了。。。

网友A:
如果就想玩电动的随便,如果想玩高级的就要用9X以上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想玩电动的随便,如果想玩高级的就要用9X以上的设备了!

说得对 好的遥控器可以更好的控制你的飞机 6动多数是3点油门 螺距调整 8--9动是5----7点 这样才可以更好的控制 就像手机一样 都可以打 但是控制的人性话就不一样了 遥控器好的地方比手机更有性价比!!!!!!!!!!!

网友B:
不好意思问一下,需要那么多通道吗?
1,对于简易电直来说,4通道就够了
2,对于ccpm 和普通带螺距调整的电直 不也就是5通就够了吗?

是否还有其它需要通道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问一下,需要那么多通道吗?
1,对于简易电直来说,4通道就够了
2,对于ccpm 和普通带螺距调整的电直 不也就是5通就够了吗?

是否还有其它需要通道的地方?

陀螺仪感度也须要通道 如果你用4--5通控制直升机 那么螺距和油门要共用通道了 你算一下油门  副翼 升降 螺距 尾舵 陀螺仪感度6通也才刚好够用 但是油门和螺距曲线就3个 调整不够细腻 8---9通为5--7点油门 螺距调整 如果控制ccpm6通的遥控器应该改不可以控制的

网友:
至少六通的吧

网友:
原来还有一通是陀螺仪,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问一下,需要那么多通道吗?
1,对于简易电直来说,4通道就够了
2,对于ccpm 和普通带螺距调整的电直 不也就是5通就够了吗?

是否还有其它需要通道的地方?

ccpm 和普通带螺距调整的电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ccpm 和普通带螺距调整的电直有什么区别?

ccpm我没用过 准备用 ccpm是的10字盘和普通的不一样  所以不好意思发表看法 但是ccpm比起普通的更好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油门和螺距曲线就3个 调整不够细腻 8---9通为5--7点油门

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油门和螺距的调整曲线和通道数有什么关系吗?

是不是模型厂的策略问题啊,8-9通算高档的,软件上实现5--7点油门,6通算中档,3点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油门和螺距的调整曲线和通道数有什么关系吗?

是不是模型厂的策略问题啊,8-9通算高档的,软件上实现5--7点油门,6通算中档,3点调整?

油门和螺距的几点调整 应该是航模遥控器厂家的策越  这个好比手机 如果你花一千就可以买个什么300w象素 可以看电视 .....的手机  那5000多的手机哪个买 一样的道理 只是说好的遥控器更加的人性话 油门 和螺距调整点多 手感就更好 飞起来更得心应手!!!!!!!!!油门和螺距曲线只是调整的遥控器通道的2个罢了!好的遥控器还有舵机指数 柔和度 速度(这个可以控制飞机更精细)   陀螺仪感度2个--3个  失控保护  4个飞行模式 普通 航线1 3d  熄火降停(可能6通也有)但是油门和螺距调整就3个 8通是5个 9通是7个 可以更好的控制飞行  螺距 油门微调(很好用的 风大就大油门 小点的螺距) 倒飞开关(我没用) 我用的3810 但是感觉都差了点 但是飞一般的直升机都够用了 和9x我就感觉有2个不是缺点的缺点  遥感的手感没9x的好 飞起飞机本来手就出汗 遥控器拿不住 但是9x就更人性话 皮子的外壳 不滑!!!!!!!!!油门螺距7点 感度3个 舵机指数3个 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