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充电

楼主(2005-08-13):
请问11.1V的锂电可不可以用15V的锂电
充电器
充电?

网友A:
可以啊,自己看着点,呵呵

网友B:
找块数字万用表随时量着电池两端电压,到了12.6V立刻断电,要不会出事的.

网友C:
可以,但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D(2005-11-22):
220V 也可以用来充电的,通常手机充电器都这样。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