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6T6XH

楼主(2005-08-13):
说明书看了N遍,但还是看不懂!请教:惰速切换(IDLE UP)和油门保持(TH HOLD)有什么不同?怎么设置?
我看了半天,这两项的功能好象是一样的!

网友A:
一个是切换做3D动作的idle1 2 3开关,一个是油门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切换做3D动作的idle1 2 3开关,一个是油门固定。

但按说明书,IDLE只能控制1 2并不能控制3呀!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B:
FF6 只有Normal / Idle 1 選擇
三點[0%/50%/100%] 油門/槳角設置

楼主:
我的FF6就有惰速切换(IDLE UP)和油门保持(TH HOL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F6 只有Normal / Idle 1 選擇
三點[0%/50%/100%] 油門/槳角設置

TH HOLD是油门保持,通常用在熄火降落上,可以保持发动机在怠速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 HOLD是油门保持,通常用在熄火降落上,可以保持发动机在怠速运转

9x也是

网友(2011-12-31):
您好!
    我也一直在使用T6XH遥控器,但说明书丢失,遇到设置问题,拜求说明书!

                                                                    QQ:316890370
                                                                    电话:18602805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