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V尾混控

楼主(2005-08-13):
加上V尾混控后可以实现原地转向吗?是不是可以实现真坦克的真实动作?

网友A:
可以,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但原地转动受电调影响,一边会快些,而一边会慢些,这是无法克服的。

楼主:
田宫R601FM,六通,上面好像没有混控,需另购(不会看说明书)

网友A:
我用的是FF7,设置混控挺复杂的,你的遥控本来就不带混控,还是重新买过一个遥控吧,普通的jr futabt 三和的六通就够用了,二手的也就7、8百元

网友B:
哪里有二手的六通遥控?

网友C(2005-09-13):
不明白,二个通道比例,一个正,一个反,不就原地转向了????????????????

网友D:
当然可以!我以前改虎一就是4合一双向电调+V尾混控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