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

楼主(2005-08-13):
各位老前辈,想请教一个问题啊,无刷电调是不是也可以在后级并MOS管来提高输出功率啊?

网友A:
一般来讲是可以的,但还有一个最大保护电流的问题。除非你把保护电流也调大,不然还是电流大不了。

网友B:
同一品牌的管子

网友C:
最好是一次性买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