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8000元配机方案!

楼主(2005-08-13):
要求
1 马力足
2 可以倒飞就足够了
3 电的和油的都无所谓!最好是电的。
4 质量要好 不容易散架或者坏掉

8000块钱,,不求最好  因为钱不多,,

网友:
8000...钱不多

建议留1~2千来买零件

网友:
买亚托就OK啦,8000元减去学费,也刚能买套亚托了吧

网友A:
遥控:9XII 变频 4000
亚托450XL+电调+电机套装 1750
GY401陀螺 900
电池×3, 600
接收机:飞高6通或8通,150
e-sky平衡充,260
亚托9g×3+亚托6g×1,370
加起来8030,遥控跟陀螺买好点,其他以后再升级,可以玩好一阵了。

网友:
8000元太少了点,有些紧张。但如果紧紧算机机投入倒是可以配很棒的飞机。
电池建议不要算在其中,配件,尤其是桨多配些。
选择机机就是亚托450xl了。

网友:
足够了,配件其实不用买这么多,以前我也听别人说要多备些桨啊什么的,结果我现在油直和电直的桨加起来有十副了,还有其它的配件一大堆,结果想换机了这些配件不知怎么处理,因为卖不起价格,。事实我只是不小心弄坏过一副桨,小心点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9XII 变频 4000
亚托450XL+电调+电机套装 1750
GY401陀螺 900
电池×3, 600
接收机:飞高6通或8通,150
e-sky平衡充,260
亚托9g×3+亚托6g×1,370
加起来8030,遥控跟陀螺买好点,其他以后再 ...

这位兄弟说的很详细啊!
大家还有别的建议吗??就再留言吧 谢谢大家

楼主:
Futaba FF9CHP Super 9通道遥控器
运输标准:中件(运费:35元/次)
人民币 3480 元

并非4000啊!

楼主:
还有高人吗 麻烦再给我配个油的好吗??谢谢

网友:
油机你只能是国产的了
FF9 SUPER ¥3450
雷虎30¥2350
OS 37¥1000
GY401 ¥1300
启动设备¥1000
超过¥点8000

不过最好是换成雷虎50的飞机和OS 50蓝头
不过这个价格就要再贵1000左右吧
后续费用会比450XL更高

网友:
有钱的人的游戏!!!

有钱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