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关于装模型时的问题

楼主(2005-08-13):
请问谁知道水补和土补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什么补呢?
谁能告诉我怎样装模型我是个初手什么都不懂谁能教教我?

网友A:
补土就是传说中的腻子,用来填补缝隙使模型表面光滑易打磨

网友B:
上面不准确,其实补土除了能填充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用途,比如制作一些简单的零件,比如弹射坐椅上的拉环,德国坦克的水泥装甲等,水补土,呈液态,用喷灌喷在加工表面,可以省去精细打磨的麻烦,还有个作用就是遮蔽原来的一层喷漆,是一种用来补救的好东东

网友C:
还可在旧化上,两种都可用。

网友A:
对对,补充的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