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 Pro 3D皮带升级组件完全升级手册

楼主(2005-08-13):
详细升级步骤(超过60张配图说明):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50813a.htm

网友A:
哈哈,看来低估了这东西了,什么时候esky 3d摔了买个玩玩

网友B:
从图上看皮带好象是扭转了90度哦,不知道会不会有皮带扭转增加摩擦力的问题
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尾管里采用了什么特殊结构?

网友B:
皮带也有齿,会不会也会出现扫齿问题。偶是新手,故有疑问,请楼主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C:
皮带也会有扫齿的可能,安装时要松紧得当才行。
皮带是有扭转90度,由于长度较大,不会摩擦。REX 450XL皮带也扭转。

网友D:
皮带的松紧度多少是合适的,升级步骤中也提到呀!!

网友C:
最佳松紧度是用手阻碍尾桨转动,然后转主桨,直到不打滑,那个位置再松一点点就是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