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5-08-13):
请问各位专家,其他网站的介绍不太一样,怎么回事???
(机身尺寸不太一样)

http://www.himodel.com/himodel-pdview.php?cid=401

网友:
不用理会这些尺寸,只要是35#机,都是一样的尺寸。

只要是Zoom 400就是Zoom的尺寸。

35#不是Zoom 400
Zoom 400也不是35#

是两个不同公司做的不同的产品,它们长得比较像

楼主:
非常感谢!!!

准备加入队伍!!!

网友:
35#,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只买空机,然后自己配设备。

楼主:
谢谢!!!

给点建议,配成什么样的比较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A:
发射机用FF9或JR 9X
舵机用GWS NARO STD

楼主:
我去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用FF9或JR 9X
舵机用GWS NARO STD

如果买的起这么好的遥控,那为什么还要买35#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