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买小神艇5#第三代了啊??

楼主(2005-08-13):
说是改进了旋翼控制,怎么改的?

KA50和5#比哪个好点?

网友A:
你最好别买!我已经上当了!玩了几个月每个星期都要到模型店买配件!!!弱的很!!!!!!还不如买可JIBO,我不知道字母打的对不对,呵呵,不要买,真的!!!一点不好玩!我的已经散的乱七八糟了!你要是想玩玩,建议你买可k50的空机,我便宜转电板和遥控给你,快被3代气晕了!千万别买!!后悔死你!!!!!

网友:
小神蜓5#—2第3代是采用倾斜十字盘、标准舵机、全新设计的电子板,与前两款5#机在稳定性方面确实有很大改善。脚架和旋桨都是使用的软塑料,比较紧摔。
调整好几个摇杆的微调就能垂直起飞并非常稳定的悬停在那里。

网友:
但是它的的主轴也太弱了!几下就断!大浆很弱,你要是拿到机子就知道了!那个十字盘吧!呵呵你打舵向前时,你会发现基本是往左前方飞行.舵机反应慢的很,还有电机很容易烧掉,大概飞十几个电板就要换一对,好像一对要40块,还有那个顶上的平衡竿的那个什么来者很容易就坏了!还有...........

网友B:
5#-2的确超级稳!有机会我给大家拍段录像看看,我在室内很小都可以飞航线,没有心理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的确超级稳!有机会我给大家拍段录像看看,我在室内很小都可以飞航线,没有心理压力。

只要调整好微调飞起来,油门掌握好能悬停在一个高度时,我就把遥控器仍在床上,等一会儿它下降时就用手去接住,很好玩的。

网友:
是这样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别买!我已经上当了!玩了几个月每个星期都要到模型店买配件!!!弱的很!!!!!!还不如买可JIBO,我不知道字母打的对不对,呵呵,不要买,真的!!!一点不好玩!我的已经散的乱七八糟了!你要是想玩玩,建议你买可k50的空机 ...

怕怕

网友:
感觉小神艇5#机的外观好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