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进来一下,有事请教

楼主(2005-08-13):
近日想买一台小车床,就是像C2那种。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除了跟机的附件外,还需要买些什么附件才能满足普通的使用(如做个
电机
外壳等)?
能否把你的工具图片发上来?

网友A:
^_^,想买车床的模友越来越多了,呵呵,欢迎加入DIY行列
车床自带的附件不多,通过我自己的体会我建议你购买下列附件
1 车刀 (这是必须的)呵呵。 如果条件许可,买机夹车刀更佳
2 快速换刀架(很实用的附件!) 我买了2套还觉得不够用,呵呵
3 活顶尖
4 钻头(根据需要购买合适的尺寸)
5 2MM 切断刀及切刀盒(这个尺寸的切刀市场里面不好购买到,建议你多买两片)
其他还有很多很好的附件,但是不常用, 比如 跟刀架、滚花刀、打磨附件。。。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