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塞182的动力不足谁有解决的方法请教我

楼主(2005-08-13):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A:
有钱上普及外转无刷,连电调170左右,狂模的三串锂电约60。
想省就只换锂电,很多人说艾特的这个电调可上11伏,如果是的话,换容量别太大的锂电,全量轻了动力强了,会好飞很多。

网友B:
还是不太理想
11V用在480上,这个电机会折寿厉害。
狂模的锂电比较脆弱,而且有刷电调的保护电压比较低,电池可能很快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