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8-14):
为什么我的#36尾巴老是打转呢。有时候悬停得好好的。突然就象尾巴失控一样。打转
望高手帮帮忙!!

网友:
电子设备的问题吧!!!

网友:
和电子设备有关

楼主:
是尾舵机吗?

网友:
有可能是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皮带传动齿轮坏了,这种现象是电子设备引起的原因可能性很小!

楼主:
不会吧.我的#36号是新的哦.才买几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的#36号是新的哦.才买几天

亚托都会,36#也会有什么奇怪?检查机子的尾传动部分吧!

网友:
#36 的尾槳是一比三 的,轉速太慢都會這樣的
把轉速再提高一點試試吧

還有尾舵行程要看看夠不夠,華科的那個GRYO很爛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36尾巴老是打转呢。有时候悬停得好好的。突然就象尾巴失控一样。打转
望高手帮帮忙!!

刚买来就能悬停了?厉害。 比我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