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用什么样的电直呀

楼主(2005-08-14):
我是个初学者 对飞机只是停留在认识上 没有实际玩过
我不想玩
模拟器
打算直接飞 就用模拟器的钱给我爆机换装备算了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买什么样的电直好
我看了E-SKY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请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A:
不用模拟器
厉害!!!
不过还是建议你用
哪怕就是高手都离不开模拟器
更何况新手呢?
所以还是用模拟器练习练习的好
可以省你N多的MONEY
至于飞机的问题
你跑到450版来
大家肯定会希望你一起加入450成员组了

网友B:
版主说的极对.....

网友C:
如果你有大把的人民币,根本不在乎摔机换零件的话,那直接飞吧.否则还是买个模拟器老老实实先练习. 不可否认,模拟器的练习是非常节省成本而有效的. 有一天当你可以3D倒飞的时候,你将发现模拟器仍然是个好东西.

楼主:
我不想自己组装飞机 450版的有套机吗?
还有那遥控器有没有和飞机配套一起过来的
我想一步到位
那模拟器能不能在买飞机的时候一起买回来?!

网友D:
你在哪里买450基本上都有模拟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