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电机轴承,请教

楼主(2005-08-14):
不知如何打开 420LF 3200kv 馬達 ,请教各位同学,本想硬开,但有点心虚,没敢,请高人指导一下吧,多谢.

网友A:
前盖很好打开,但轴承很难取出,搞不好就会损伤电机。。。

楼主:
啊,那我买的进口轴承岂不白费啦......

网友B:
废不了的,正常飞行在200次以上时轴的前端(齿轮那边)的轴承就会有旷量了,到时按照我说的方法再仔细检查一下,如发现有旷量时再换轴承也不为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