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脚和平跑市府广场跑车[已上录象]

楼主(2005-08-14):
今天大脚和平跑市府广场跑车
今天我和北京的模友去沈阳的市政府广场跑车,
可是相机的存储卡没弄好,没有录象,过几天我们还出来玩我再录上:)
下面是我新修复的大脚和他的田宫平跑。今天试过8。4的电池,感觉不错,要是用9。6的估计就可以抬头了,今天用8。4的就抬起一半

网友A:
平跑是什么牌子?
速度?
漂亮

网友B:
大脚轮胎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脚轮胎装反了

嘎嘎...怎么我每次都见人说别人的脚装反了,哇哈哈.

你们怎么老看人轮子嘛,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脚轮胎装反了

颜哥专看人家的轮子

楼主:
正好问问,我想用9.6的,颜哥这个9。6后速度提高的多吗?

楼主:
不知道颜哥的550能用在大脚上不,能不能提高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跑是什么牌子?
速度?
漂亮

我的车车漂亮吧

是田宫的平跑, 因为电机是用的原场电机, 速度在50左右, 感觉已经很快了,再快的话就要在广场上撞到人了

准备买个二手的好电机, 相信对速度还能有所提高

在22楼新添了 玩车的录像

网友:
IWaver02 的控?这个控容易抖舵,而且功率不够,容易被干扰。

网友:
实际效果还不错

楼主:
兄弟,你说的这两个现象我都没发现呀,没有任何的抖舵现象存在,干扰也没发现,我2个枪控都是AM的,没发现有干扰呀:)

楼主:
其实我觉得IW02这个控还是很不错的,开始买来我就做了很多测试,距离测试实际距离遥控的话绝对大于200米,干扰状况测试,6个AM控同时跑过,同频率的都是27的,无任何问题,所以才发表出来,而且我感觉这个控的手感和做工都还可以,对得起这个价格,为了证明,晚上我把控拆开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问问,我想用9.6的,颜哥这个9。6后速度提高的多吗?

速度肯定提高不少 电机受的了吗

楼主:
谢谢颜哥,那我就做8.4的吧,对了颜哥这个要换550的用9.6的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们去跑车怎么玩的?

你急我赶?还是闲着自己转来转去?

网友:
因为不属于同一种类的车,所以玩的时候只能迁就我的平跑了,不可能去草地上玩
而大脚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但是好在速度都很不错,就互相追赶,娱乐为主

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俩在玩玩具的, 哈哈 ^_^

楼主:
是呀,今天中午又跑了,爽呀,晚上我上录象:)

楼主:
今天跑车我轮胎都跑掉一个:)不是轮子是轮胎,老有趣了:)

网友:
哈哈,对,晚上期待录像^_^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跑车我轮胎都跑掉一个:)不是轮子是轮胎,老有趣了:)

你的轮胎没下胶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