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平均每次摔机的损失是多少?:)

楼主(2005-08-14):
各位好,小弟准备过段日子上450,但工资有限,怕养不起!
所以希望大家投个票,让我心里有个数!先谢谢了!

本人目前技术可以用jabo/雷鸟在2*2的地方对尾悬停,是不是如果上
450熟悉一下悬停应该可以!

单选投票, 共有 5 人参与投票
22.89% (19)
45.78% (38)
14.46% (12)
4.82% (4)
1.20% (1)
10.84% (9)

网友:
450悬停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一般摔机损失概率最大的就是主桨,一付木桨80元。
尾管打弯了可以直过来再用,我的尾管已经调过4—5次了,不仔细还真看不出毛病来。30元一根。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损失脚架,65元。
买个急救包是很值得,里边有好多配件,90元。

网友:
建议楼主用Jabo平时再多练习侧悬与对头,一般摔机都是在非对尾或航线飞行的状态下。

网友:
通常大桨是保不住的,每次还有件其他的,但都不太贵,象舵机齿轮,客什么的100多.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了
比如:横轴是4跟一卖
算下来才11元一根
如果用急救包里的横轴来算的话更便宜
可能只有几元一根

主轴是60元2根算下来是30一根
所以楼主如果是第一次摔可能花费100多元
但是第二次摔就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
这个怎么算呢?

我觉得你还不如统计一个月里面花费在配件上面的费用来的实际
当然不包括升级件进行升级的费用
升级的费用绝对可以买一台空机甚至是一个套装飞机呢!!!

网友:
如果用(100*4+200*2+300*3)/(4+2+3)=188.8888。。。平均摔机的费用大概在100-200之间的应该占最多了吧。

网友:
如果不算桨(原装的桨基本到悬停学会不用换)
就悬停来说
摔一次的费用基本不会超过100
即便是比较倒霉摔的比较重的话也就是100-200之间了

楼主:
恩!看来每次摔机大浆是80%都保不住的!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桨
如果是原装的钎维桨的话
那基本悬停是摔不坏的
如果是木桨
那你会发觉象吃的一样
消耗的非常快

网友:
长学问了,谢谢斑竹,下次改用纤维奖练了,木桨真是不劲摔,每次一只是比较运气的。

网友C:
不知道铝合金能不能做大桨?想想就比较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铝合金能不能做大桨?想想就比较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桨
如果是原装的钎维桨的话
那基本悬停是摔不坏的
如果是木桨
那你会发觉象吃的一样
消耗的非常快

请问班主,纤维桨和木桨有什么区别?(在飞行方面)
是不是用纤维桨很难飞(悬停+简单航线)?
谢谢!

网友B:
钎维桨因为材质的关系比较软
也因为他有韧性所以不容易打坏
能把钎维桨摔坏还真得有几次摔了
所以飞旋停和航线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也是因为他的软
在你进阶飞行的时候
比如跟斗、翻滚等动作的时候
就容易打到自己的尾管
给大家表演挥刀自宫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法改成平均每飞行小时维护(或维修)费用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钎维桨因为材质的关系比较软
也因为他有韧性所以不容易打坏
能把钎维桨摔坏还真得有几次摔了
所以飞旋停和航线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也是因为他的软
在你进阶飞行的时候
比如跟斗、翻滚等动作的时候
就容易打 ...

谢谢斑竹回复!那就是说纤维倒是比木桨皮实了!
怎么有点像塑料和pe的感觉!

楼主:
今天飞了一下时尚模型店王老板的450!感觉把小电直的悬停功夫练习扎实了!
控的手感掌握好,飞450悬停应该没有不会有任何损失(电池消耗除外)。

楼主:
昨天小飞了一下450!感觉把jabo/雷鸟这种电直练习好,再飞450上手很容易!
就是油门要适应一下!所以我想说:虽然小电直的性能很差和450不能比,但是我觉得
新手先练习jabo再飞450一定是有必要的(有米除外)!还是我那句话:没有jabo的
摔摔打打,哪里来的450的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小飞了一下450!感觉把jabo/雷鸟这种电直练习好,再飞450上手很容易!
就是油门要适应一下!所以我想说:虽然小电直的性能很差和450不能比,但是我觉得
新手先练习jabo再飞450一定是有必要的(有米除外)! ...

我也觉得你飞450只会更稳。可惜我jabo始终不会悬停,所以一上450就不停的损失,不过还好了,上个周末飞了飞,虽然有零件脱落,但是没有造成损失。看来XTR的练习还是管用的

楼主:
lese兄继续努力!练习xtr是个最省钱的享受飞行的方法!呵呵:)

楼主:
每次摔机在500米的朋友说说看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这么严重!

网友D:
我见过一次,大桨断,主轴弯,侧板碎,舵机齿轮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一次,大桨断,主轴弯,侧板碎,舵机齿轮爆掉!

红兄是多高摔得?当时什么情况?

网友:
超过500的基本是头往地上栽下去的
我见过一次
电池报废坏了3个3107和机身侧板大桨那就肯定过500拉

楼主:
斑竹的意思一般是在练习倒飞!或者摔机的时候头向下了!!可以想象得出来啊!

网友B:
倒飞摔下来损失也不会很大
损失大的时候往往是全油门或大油门的时候
飞机机头向着地上摔这个损失就会大了
所以摔机的时候尽量将飞机保持水平的姿态下去
这样损失可以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飞摔下来损失也不会很大
损失大的时候往往是全油门或大油门的时候
飞机机头向着地上摔这个损失就会大了
所以摔机的时候尽量将飞机保持水平的姿态下去
这样损失可以少点

是啊!那高的转速!

网友E(2006-02-20):
大桨,大齿盘,桨夹

450装好那天调双桨飞起不足一尺机机在空中动也不动,可能负螺距大了降落纤维桨打到尾管。劝大家不要用纤维桨!现在机机修好了,起飞总往左侧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装好那天调双桨飞起不足一尺机机在空中动也不动,可能负螺距大了降落纤维桨打到尾管。劝大家不要用纤维桨!现在机机修好了,起飞总往左侧滑。

你的450也装起来拉,最近还好马?飞的如何?

网友:
怎么还有平均500多的啊,恐怖哦。那要是一天摔一次。。。。。。。。。。。。。。。

网友:
zt206你们好吗

pitch那个向位滑套不顺,陀机不够力,忽上忽下.其它陀机都用最里面第2孔,expose-20悬停比较稳,,D/R 60%就不会失控.但现在还在找起飞左滑的原因.你的GY240感度多少,陀机用那一个孔,pitch cv%和TH cv%多少.pitch-1到几度.用几度悬停.我的问题是否太多?本来机机好稳的、都是纤维桨害我‧

楼主:
今天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损失脚架,侧板,升降控制臂,攻角控制臂,电机脱壳!
alberto 你有msn或者qq嘛?

网友(2006-04-29):
我上次摔机的损失就很大了,坏了一个金属十字盘,一套55的齿轮,一跟横轴,一副平衡翼钢丝,一副大桨,一个主齿,一个单向轴承。加起来也有500了。

网友(2006-06-11):
最好不好用纤维桨,因为用纤维桨摔下来虽然纤维桨不容易坏,但是纤维桨不坏别的零件必定会坏的多,因为摔机的时的力量总要消化掉的,
还是找些便宜的木浆来用的好

网友:
100-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摔机损失概率最大的就是主桨,一付木桨80元。
尾管打弯了可以直过来再用,我的尾管已经调过4—5次了,不仔细还真看不出毛病来。30元一根。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损失脚架,65元。
买个急救包是很值得,里边 ...

请问在哪买的配件和急救包?谢谢!

网友:
我是se的!没次主横轴和大齿!加起来不超50!

网友:
我用炭纤桨,基本不烂!

楼主:
以前都是塑料件,摔机后维修加上升级金属件感觉都要600-800元左右,不过可能升级以后就好了,如果光是维修不升级的话应该在200-300左右!